[外设] 鼠标右键连击了,拆开修了修

楼主(2024-10-24):
鼠标右键连击了,拆开看了看,烙铁不在手头边,也没有合适的微动。

干脆拆开微动,把里边的簧片拆下来酒精棉擦擦干净再装回去,一切都恢复如初了。
用了十几年的小鼠标,ASUS的标,

其实是OEM罗技的。

拆开,,,

撬开微动,看到簧片的样子,记住它安装的样子,待会要原样卡回去。

取下的簧片,把簧片触点擦擦干净,座子上也擦擦干净,接触不亮很多只是接触点氧化导致的。

再原样装回去。

收工!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。

网友:
罗技代工的,质量很好

网友:
感觉现在好多东西发展都遇到了瓶颈,除非计划性报废,一般够用几年十几年的,性能和体验也没有跟不上

网友:
我都是把触点用细砂纸打磨下

网友:
滚轮是光电的,不错。

网友:
用不了多久又会连击,加点油会时间长点,我试下来发现跑步机用的硅油最耐久

网友:
我一般是把滚轮键拆下来换上

网友:
现在鼠标微动都买不起了,动辄几块钱一粒。我一般是把微动全拆开,扔草酸溶液里泡一会,捞出冲干净吹干,淘宝上有一种擦银棒,正面打磨反面抛光,把触点打磨平整,最后用棉签涂上WD40,感觉又像新的一样,就是有点耗时。

网友:
擦擦就行了?能坚持多久

网友:
这种微动开关拆的时候两边的卡容易断.

网友:
罗技代工的

网友:
一般不是左键先坏吗

网友:
罗技的板子,看样子用了不少年了

网友A:
最好还是换一个新的,这样处理后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坏的。新的一个轻触开关很便宜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还是换一个新的,这样处理后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坏的。新的一个轻触开关很便宜的。 ...

欧姆龙的微动开关很贵。

网友:
年代久远 氧化了

网友:
看到这鼠标,突然感觉好熟悉,读书买的第一台电脑,用的就是这个鼠标。陪了我读完大学

网友:
拆过一个十几年前HP品牌机带的鼠标,内部一样。

网友B:
有个问题,USB鼠标的线断了,拆开看插头是5根线的,是不是在网上买个5线鼠标线,只要和以前的线序一样就能用呀。看好多写某某型号专用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个问题,USB鼠标的线断了,拆开看插头是5根线的,是不是在网上买个5线鼠标线,只要和以前的线序一样就能 ...

是的,其实就是USB线,最多最多线序不一样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