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手机导热硅脂和电脑用的硅脂有什么区别?拆机后装回去需要重涂硅脂么?

楼主(2024-10-24):
是否需要重新涂硅脂?
涂哪种硅脂?
电脑硅脂导热系数是否不够?

网友A:
拆机后装回去要重涂硅脂的,把旧的擦干净

网友:
同样疑惑。用普通白色糊状硅脂,行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拆机后装回去要重涂硅脂的,把旧的擦干净

电脑硅脂可以拿来给手机用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拆机后装回去要重涂硅脂的,把旧的擦干净

硅脂没有干,可以不涂,直接装回去么?

网友B:
导热硅脂差别很大,但是在网上买的没差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导热硅脂差别很大,但是在网上买的没差别

导热硅脂除了导热系数,还有哪些差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