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有什么好办法对付奸商

楼主(2024-10-24):
买了把无刷吸尘器收到是有刷的,小二让我投诉,我想着商家也不容易可能是发错了。然后商家说补发无刷款我就没投诉,结果收到还是有刷电机。
俗话说再一再二不再三,如果再收不到无刷款就投诉。如果投诉商家我能有什么好处

网友:
看到909999r猛就应该八九不离十要翻车

网友:
投诉的最终结果是退款不退货,我投诉了个发票开错的就是这样,假货宝官方客服叫我退款不退货,我说不用退,只要开发票就行...

二○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

网友A:
没什么好办法,前几天在淘宝上“本本杂货”那里选了一根带屏蔽的HP用SATA数据排线,结果发过来的跟其它商家一样,都是不带屏蔽的,商家还强词夺理,而且淘宝愿意给我发原价(包括邮费)红包,也不支持我退款不退货的要求。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惩罚这些无良商家。下图曝光无良商家。

网友B:
拿到确实证据,最好是卖家承认的旺旺记录,投诉要求退一赔三,我赢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拿到确实证据,最好是卖家承认的旺旺记录,投诉要求退一赔三,我赢过

商家承认是发错货了算不算证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什么好办法,前几天在淘宝上“本本杂货”那里选了一根带屏蔽的HP用SATA数据排线,结果发过来的跟其它商家 ...

你坚持不同意,就有更高级别的客服出面了。但证据要保存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商家承认是发错货了算不算证据

这个不好说,我当时的情况是卖家用非隔离LED驱动冒充隔离的,我拿出证据后,卖家说他家没有隔离的,同意给我退款。然后我投诉卖家欺诈,淘宝小二给我打电话说给我退款不退货,我说按消法应该退一赔三,从轻处罚需要给出理由,我也好跟我的粉丝说明一下。。。。然后小二就同意了

网友:
很可能就没有无刷电机的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拿到确实证据,最好是卖家承认的旺旺记录,投诉要求退一赔三,我赢过

对于无良商家,确实应该这样。但对于偶尔疏忽的商家,通常我不会这样。根据具体情况,改正或补偿即可。但交涉很费时间,价值不大的小东西有时也就懒得去交涉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对于无良商家,确实应该这样。但对于偶尔疏忽的商家,通常我不会这样。根据具体情况,改正或补偿即可。但 ...

像你这样小东西不去维权,那些商家就是看准了这个心理,卖1万件商品,如果客户发现货不对板,或者缺斤少两,有部分客户就会要求退货或者赔偿,而商家最多全款退还,但是只要有一半以上用户不退货不维权,他们就赚了,反正拼夕夕上货不对板或者缺斤少两的情况很多,还好就是拼夕夕官方还算给力,对于我这样的优质用户都能基本上做到及时退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对于无良商家,确实应该这样。但对于偶尔疏忽的商家,通常我不会这样。根据具体情况,改正或补偿即可。但 ...

那是我唯一一次要求退一赔三,实在是气坏了。哪怕卖家承认发错了给我退换货我都认可,可卖家直接告诉我他家没有他所描述的东西,让我去别家买。。。

淘宝小二打电话给我,巴拉巴拉一顿说他们会加强监管,如果投诉成立如何如何。。。
我直接怼了回去,东西都卖出上千件了,你们监管个毛了。。。
什么叫如果投诉成立,到底是成立还是不成立。。。
小二说成立,给我仅退款。。。
我说几块钱的东西仅退款卖家的损失比退货退款还小,刚才还说要严厉处罚卖家,这分明是袒护卖家。。。
然后小二问我什么诉求,我说我没诉求,可消法规定退一赔三,你怎么处理都行,但是需要给我理由。。。

网友:
商家可能根本就没有无刷的,骗一个是一个。

网友E:
有些商家搞的从低配到高配的东西,  根本上就只有最低配的货, 也只发最低配的.........

网友:
这店铺名字看着就是卖垃圾货的   而且还可能是那种所谓 无货源店铺 --  就是你下单就拿着你信息去别人那买  填你的资料
和电脑城那种柜台一样 摆个样品  你要啥就去给你拿  但是比那种更加可恶  出问题找不到人

点开主页或者 页面的店铺名字下方 推荐位出现的如果是杂货铺一样 既有工业的 也有文具和家用的东西   就是这类无货源店铺  趁早离开  各种垃圾产品智商税产品  还加价卖  官方/原创卖50  它能卖7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像你这样小东西不去维权,那些商家就是看准了这个心理,卖1万件商品,如果客户发现货不对板,或者缺斤少 ...

道理一点没错。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时间真是宝贵的。但我忘记说了,不退给奸商一个差评也够它喝一壶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有些商家搞的从低配到高配的东西,  根本上就只有最低配的货, 也只发最低配的......... ...

总体而言,不要贪便宜的东西,95%没好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是我唯一一次要求退一赔三,实在是气坏了。哪怕卖家承认发错了给我退换货我都认可,可卖家直接告诉我他 ...

说句实话 只要基数足够 一赔十都不是问题
你气出了,商家钱赚到了 最后谁赢了?

网友:
网购就是销量,网购的都是小人物,大不了退款不退货,骗大多数就赚翻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总体而言,不要贪便宜的东西,95%没好货。

这话有一定道理,可也不尽然,有些商家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坑人。
前阵子买rx8205,亿胜卖几毛钱,另一个企业店铺卖2元。常买元件的人都知道,亿胜经常以次充好,口碑很差。然后我买了那家2元的,结果收到的货是亿胜发的。
类似的事儿遇到好几次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