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今天晚上HDS120到货了,外观很漂亮,屏幕显示也可以,不过分辨率低点

楼主(2024-10-24):
今天晚上HDS120到货了,外观很漂亮,屏幕显示也可以,不过分辨率低点,黑色界面边角有点漏光。
至于进入校准别想了,按键是由单片机控制而非0660芯片。
电阻电压精度一般,AD584-10.000V测量0.9989V
电阻档1M10个字,其他平均4-5个,10K准
频率挡灵敏度不行,只能测标准的100,1K,10K,就是我电桥输出的频率;
我有个555波形发生器的频率显示为0.0,和我VC9804一样。
示波部分可以,波形发生器中的波形都能正确显示波形和频率。
感觉利利普的源偏低跟优利德差不多,还是众仪讨喜。
示波部分确实不错,表笔直接怼,测试波形发生器不用按自动也能正确显示,很方便,不像ZT702S搞个啥都得按自动,而且频率不准 。
唉,不知道703S咋样,被702吓怕了,但703S能校准纠结。

退货图就不发了

网友A:
精度还好,颜值真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度还好,颜值真高啊

我就是看中颜值的

网友:
直接退货了吗?不把703s一起买了对比下之后再留一个退一个?

网友:
糟了,老了,欣赏不了这种样式的仪表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恭喜入坑!

。。。。。唉一言难尽

网友:
这种表我感觉是电工表,适合现场排查故障用,比普通表多波形功能,找问题角度可以多一些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。。。。。唉一言难尽

OWON仪表的用料还是不错的,PCB布局也是中规中矩;元器件虽然是国产居多,但都还不差,也合规;外壳开模也不错,虽然有些小瑕疵,但颜值也有了。

唯一有弊病的就是固件,那小BUG真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OWON仪表的用料还是不错的,PCB布局也是中规中矩;元器件虽然是国产居多,但都还不差,也合规;外壳开模 ...

OWON毕竟不如优利德大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OWON毕竟不如优利德大厂

呵呵,性能、质量并不比国产大厂差

网友:
似乎测电阻,读数偏低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OWON仪表的用料还是不错的,PCB布局也是中规中矩;元器件虽然是国产居多,但都还不差,也合规;外壳开模 ...

买了你就得受着,有BUG你再买另一款,更新是不现实的

网友E:
测试数度和136b+那个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测试数度和136b+那个快

没得比呀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得比呀。。

和vc890和你zt225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得比呀。。

我记得是买示波器送表

网友:
示波器的带宽好像是不高

网友(2025-07-03):
我入手了两台了,看中电压电流波形显示。电压500K以下,电流100K以下还是挺准的,示波器是12位的分辨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