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芯邦] 芯邦CBM2199S开卡出现问题,选项里没有这个Flash,闪存识别码也不对

楼主(2024-10-24):
主控是CBM2199S

这个 Flash是我从别的主控板拆下来 的,我以为这个闪存好 ,没想到焊上去量产工具识别不正常,这个闪存是128M的。无法开卡。
cbm2199S\cbm2199E也不支持东芝TC58NVG5T2JTA00非常的失望,选项里有这个芯片,提示"主控不支持当前flash",CBM2098E是支持这个Flash的。

芯片检测精灵ChipGenius_v4_21_0701

网友:
SPANSION这个好像是原来AMD分出来的闪存部门。不是ST,ST是SGS-TOMXXXX,另外看FID开头2位也知道厂家不对。个人经验,一般欧美早期的FLASHID号好像和镁光FID有对应关系,把前2位改成镁光的标识就我能对应到镁光的产品,个人见解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S后缀的一般用来开16bit的闪存

网友:
软件版本不对

网友:
flash焊接没问题吗?

网友:
另外主控是S结尾的比正常支持的芯片会少一些,支持手册里会提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