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自动稳压器内部的变压器用来改做点焊机,大家觉得可行不?

楼主(2024-10-24):
如题,弱弱的问一下,全自动稳压器内部的变压器用来改做点焊机,大家觉得可行不?
网图

看起来挺大一块的,这玩意是可以当隔离变压器用的,对不?改点焊机,初级线圈如果不重绕,只加次级线圈,够用不?能行不?比微波炉变压器是不是好点?这玩意原来功率也不低,基本都几千的。

网友A:
自偶的,次级重新绕线作隔离变压器或点焊机变压器,容量仅是自偶变压器0.3-0.5左右。

网友B:
看起来像是个3000W的稳压器,线径差不多1.5,功率达到1500W问题不大,两倍于微波炉变压器,但和微波炉变压器工作原理不同,稳压器环牛的短路电流不会太大,里面的铁芯大部分是废铁皮卷绕的,磁通量就那么大,担不起激烈的运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像是个3000W的稳压器,线径差不多1.5,功率达到1500W问题不大,两倍于微波炉变压器,但和微波炉变压 ...

刚刚在隔壁矿坛瞄了一圈相关帖子,有人还为环牛与E牛探讨了几下,但如果用来改也是可行的。有不少人改了。

网友C:
看重量吧,环牛铁芯10斤以上点0.15纯镍没问题,开要看做工,次级均匀分布电流会大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偶的,次级重新绕线作隔离变压器或点焊机变压器,容量仅是自偶变压器0.3-0.5左右。 ...

说是改隔离,容量打对折,具体什么原理,容我学习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重量吧,环牛铁芯10斤以上点0.15纯镍没问题,开要看做工,次级均匀分布电流会大一点 ...

我觉得应该大差不差,这种东西,功率3000kW的话,应该会达到10斤,当然次级线径大小和分布也是关键点

网友:
初级线圈也要改,一般是要减少。功率还是挺好的。

网友D:
自耦变压器啥时候有隔离功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自耦变压器啥时候有隔离功能了

确实没有,拆了重绕可以改隔离吧,新手学堂,没办法,又不懂,一切都是想当然了。

网友:
看横截面积,次极用粗一点

网友:
尺寸多少,这也太笨重了吧。

网友:
可以改 试过了!

网友(2025-02-11):
3年前 我用音响的大环牛做了个点焊机 重量超过10斤了  点焊0.15的镀镍可以 纯镍的搞不动

网友:
我用13KG环牛初级铜线1.9mm113匝次级120平铝线3匝0.2+0.2镀镍可以点上

网友:
我也有个这玩意儿…就是不知道拿来干啥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