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南京天宇328D钳表拆解,屏碎了,香菇

楼主(2024-10-24):
屏幕不知被什么硬物压碎了,还能修复吗?
知道的大婶知个声

楼主:
网上溜了一圈没有卖这个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网上溜了一圈没有卖这个的

没有就对啦

咸鱼同型号表,找个烧了牛屎的拆屏换上

网友:
联络厂家,应该有吧。

网友:
这种段码屏,基本都是定制的。

网友:
屏都这样了只能换了,要么联系卖家厂家,再就是去闲鱼找坏机拆屏了

网友:
你买个坏机子拆零件,或者找显示差不多的别的机子,山寨的也行,杀鸡取卵。

网友:
闲鱼找个坏的

网友:
咸鱼找找看吧,安慰

网友:
怎么不换屏呢

网友:
联系厂家试试

网友:
段码屏,基本都是定制的。

网友:
香菇,布谷,哈哈

网友:
闲鱼没得就只能联系原厂了,本来这种屏也不贵,但定制产品厂家就可以随便喊了。

网友:
只能换屏了吧!

网友:
找一个芯片烧毁的同型号换屏吧

网友:
买个相应的屏,全网未见到手工制作液晶段码屏的。

网友:
去闲鱼买个屏好的配件机,换屏

网友:
可惜了,这个估计也很难找到配件

网友:
也不值几个钱  买配件还划算吗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