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iPad六代A1893充电坏了,换18650外挂电池

楼主(2024-10-24):
丈母娘老pad说电池老了,不开机,放了大半年来给我看看能不能换电池,插电半小时没反应。

拆开把电芯拿下来,电压2.5V,用可调电源5v2A直接给电池充电,冲到4.2断开马上降到3.9,看来电池已经挂了。
开机后插电源有充电图标,但是充不进电,连电脑数据正常。
搞不清楚是尾插坏了还是网上说的U2坏了,找不到电路图也不会修,准备外挂4节18650并联,正负极分别分出2条线连上电池保护板上的两组正负极供电。
再把电池组接一个充电宝充电板,给18650充电,顺便还能当充电宝。
还没开始搞,有没有大神操作过,这么处理有什么问题吗?网上好像说开机会重启。

网友A:
ipad会不会电池锁死

网友B:
双十一,丈母娘说IPAD坏了,你居然想维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双十一,丈母娘说IPAD坏了,你居然想维修

你是懂人情世故的,我是想修好给媳妇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pad会不会电池锁死

我现在在原有电信基础上,每组各焊一节航模的软包锂电,能开机,但是会不定时重启。我看网上是直接并联4节18650焊在电池板是,在外接充电宝模块给电池组充电。

网友:
以前试过给台电的X80改外置电芯,4.3电压的难找,改的4.2的电芯,导致电量显示不准。无规律关机,后来就直接插电使用了。外接的电芯当ups用了

网友:
完全可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