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小钢炮电钻控制板修复

楼主(2024-10-24):
朋友的小钢炮故障是按开关亮灯,不转圈圈!最初判断是开关坏了,开关拆开看了触片有断的,新开关买回来换上故障依旧!买控制板!控制板买回来,装上试机转了一下!电池冒烟了!!!
测量输入正负极短路!而且新板子和原装的输入接线端子相反!接电机的相序也不对!这是之后发现的!!!
问卖家,说不知道没售后!不废话直接仅退款!
今天朋友问我修好了吗?我说没有新板子装上把电池干冒烟了,他说算了不修了扔了吧,我说那能行吗,我就不信修不好有点吹牛逼了
刚才看之家的帖子有位大佬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,他说先检查的MOS管,检查完发现有个电容短路更换后就好了!
顺着他的思路,我又开始修了,先检查的电容没有短路的!有检查Mos管,发现有一个坏的,从新买的板子上拆下来一个换上,好了,换了个开关一个MOS修好了

楼主:
第一上传视频

网友A:
技术好,控制板那么容易坏吗?我的雷力讯电动扳手用了这几年了,基本上天天用也没坏

网友B:
不错,相当于不用花钱买配件就修好了

网友C:
好奇Mos管都焊在板上,有什么办法快速判断好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技术好,控制板那么容易坏吗?我的雷力讯电动扳手用了这几年了,基本上天天用也没坏 ...

不能这样说,这样说容易坏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奇Mos管都焊在板上,有什么办法快速判断好坏。

二极管档测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相当于不用花钱买配件就修好了

开关3块多钱

网友:
这胶除的挺干净

网友D:
楼主给了我们维修这种板子的宝贵经验

网友E:
仅退款申请,对方能同意吗?

网友:
好手艺,这都能修好

网友:
能修好就是高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给了我们维修这种板子的宝贵经验

我也是看到之家大佬维修才有的灵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仅退款申请,对方能同意吗?

只要理由充分,平台强制退款

网友F:
无刷电机,值得一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无刷电机,值得一修。

是的,电机线径还挺粗铜的

网友:
非得有万用表才能测这些元件的好坏是吧?感觉除胶太难了。

网友:
无刷电机,值得一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