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手机屏幕侧面有很多残胶,如何才能清除干净?

楼主(2024-10-25):
好多胶啊,

用刀片去刮,好像能把屏幕刮坏,
怎么才能把残胶去干净呢

网友A:
我都是用刀片一点一点的刮,看网上有一种电动工具叫卷胶棒,一个电机前面夹着一根锥子不知道好不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用刀片一点一点的刮,看网上有一种电动工具叫卷胶棒,一个电机前面夹着一根锥子不知道好不好用 ...

卷胶棒是磨砂棒么

网友B:
不都是用酒精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都是用酒精吗?

镊子夹酒棉花除胶么?

网友:
棉棒粘少量洗板水擦一下,如果腐蚀漆面,就别这样了。热风枪调低温度吹,边吹边揭试试。

网友C:
真不好搞,左右为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都是用酒精吗?

酒精可以把胶水溶解掉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真不好搞,左右为难

残胶清除干净是不是特别困难?

网友:
除了屏幕,还有后盖啊。处理困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用刀片一点一点的刮,看网上有一种电动工具叫卷胶棒,一个电机前面夹着一根锥子不知道好不好用 ...

我用镊子,夹住一点,然后转转转,也可以实现。就 电慢了一点

网友D:
用竹牙签还是保险点,硬度不高,不容易伤屏幕,并且表面稍带点粗糙容易起胶

网友E:
建议使用风油精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建议使用风油精试试

风油精除胶靠的是风油精里面的酒精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竹牙签还是保险点,硬度不高,不容易伤屏幕,并且表面稍带点粗糙容易起胶 ...

竹牙签比镊子更靠谱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竹牙签比镊子更靠谱么?

个人感觉,竹子或者木质的牙签具有一定的硬度,但远比镊子的硬度要低,不容易对修理的物件造成损伤。我年轻时曾经修理几年钟表,因以前修表工具比较简陋,在清洗手表比较脏的齿轮都是用木质削尖了剔除污物。

网友:
风油精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风油精除胶靠的是风油精里面的酒精么?

风油精里面没有酒精的,应该是像溶剂一样的液体。

楼主:
风油精好,还是酒精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风油精好,还是酒精好?

风油精好过酒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