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各位玩过这种升降梯么?家里是否有必要备用一个?

楼主(2024-10-25):
普通的梯子,爬不了多高,

偶尔爬个高,拉个线,好像需要这种比较高一些的梯子,
大家玩过这种梯子么?这种买什么牌子的比较好

网友A:
家用备人字梯或者折叠马,这种使用环境受限。这个高度的话去租脚手架1-2天,比这个安全多了。
顺便说一下,用这种梯子,你的搭档要靠谱,不能玩手机,下面必须给你一直用脚蹬着两个腿,他是的力量源泉。(工友天天干这个都懂,家人不是专业的可能会急事遗忘,比如你一个螺丝掉下去了,他好心去帮你捡起来,然后梯子就无了,这时候就是考验你臂力的时候了,等他把梯子再给你续上来)

网友B:
家用,一般人字梯比较合适,商品房最多换个灯泡,基本1.5米就足够了,主要考虑体积小,好放置。
农村用一般层高会高一些,可能牵涉外墙作业,梯子可能得2米,贴对联可能更高,依据需求买,用得少,房子大,重量尺寸也就无所谓,木质的就行。

不管哪种,都要求质量好,啥轻便、功能多、方便等花里胡哨的东西,不需要。

网友:
伸缩梯也能达到,而且方便收藏

网友:
这种家用,起码都是别墅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家用备人字梯或者折叠马,这种使用环境受限。这个高度的话去租脚手架1-2天,比这个安全多了。
顺便说一下, ...

梯子就无了是什么意思,整个滑下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家用,一般人字梯比较合适,商品房最多换个灯泡,基本1.5米就足够了,主要考虑体积小,好放置。
农村用一般 ...

上面这种梯子是不是能到4、5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梯子就无了是什么意思,整个滑下来?

是的,力学上讲的你的力向下和向后都有作用力,摩擦力能提供静态的力支持你向后的作用力,但是一旦开始滑动,摩擦力会快速下降,向后的力就没有支持了。
也就是说下面的人支持力度不够,你在上面打电锤或者并线时会使下方滑动,下方无人固定时,梯子就会打滑移动,从打滑到梯子掉下来,大概你有5秒的反应时间,抓住上方的东西不掉下来。
消防员用这类梯子是因为上面有钩子能钩住特定物体,和普通家用品不一样,所以可以单人上楼。
伸出1/3长度后这类梯子,就会支点不牢,开始打晃,需要适应很久,也不是不能用,过去一些电工和燃气工人就用这类梯子,不过他们在地上打膨胀或者下木楔子,也有用一袋沙子或者车轮子压在梯子腿上的(只能解决不掉下来,解决不了打晃),现在的地面不让随便破坏了,他们都用脚手架或者工程车了。

网友:
这种确实不是很敢用

网友:
用处不多,农村除外,这个梯子还是比较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力学上讲的你的力向下和向后都有作用力,摩擦力能提供静态的力支持你向后的作用力,但是一旦开始滑 ...

有绳子拉着,不会滑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力学上讲的你的力向下和向后都有作用力,摩擦力能提供静态的力支持你向后的作用力,但是一旦开始滑 ...

带钩子绳梯不能买么

网友:
没用过这种,一直在用木的人字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绳子拉着,不会滑动?

绳子只是升降用的。你要是只能用这种梯子,别的梯子不让用,就买个最上面带钩子的,然后下面带找大石头至少你体重的一半重物档住。这类升降梯本来就是临时搭建供人一次通过的梯子,就不是设计用来让人在梯子作业的。
电工升降梯好像普遍品质高一些,还有些是绝缘保护防止触电,你可以研究一下。我说的没用,你用一次这种梯子就明白了。

这么说吧,电工要不是被逼着没办法,他们绝对不会用,他们宁可穿爬杆鞋,爬电线杆,也不愿意用这种梯子。
消防员用云梯救人,有些不会下梯子的人,半程时就会被晃下去,摔到救生气垫上。

用这类梯子,每次上梯都是将自身风险交到别人手里。

网友:
看个人需要吧,我觉得不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