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拆解一台威诺对讲机功放/对讲机伴侣(VGL VR-P25)

楼主(2024-10-25):
手痒拆解威诺对讲机功率放大器,1w可以推出20w,5w可以推出机器的最大发射功率40w

网友A:
焊点还是不错的,电路板也不错。

那个继电器胶印好像不怎么样

网友B:
是不是相当于信号出来通过高转低然后再进个功放放大
和车载功放原理差不多

网友:
金灿灿的,刮下来

网友C:
漂亮,不过现在车台都卖那么便宜,这东东没啥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漂亮,不过现在车台都卖那么便宜,这东东没啥用了

我的搭配鼎桥车台用的  鼎桥车台只有1w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点还是不错的,电路板也不错。

那个继电器胶印好像不怎么样

日本欧姆龙的继电器  很不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相当于信号出来通过高转低然后再进个功放放大
和车载功放原理差不多 ...

这个不太懂  功放输出的功率和输入功放的功率成正比

网友D:
地下车库用这个信号会改善多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地下车库用这个信号会改善多大

感觉提升不大  环境高度比功率重要的多

网友:
以前看到过无线转发器,可能与这个功能差不多

网友:
厉害,30瓦的功率放大器

网友:
这个可能不合规吧?!!!

网友E:
这个直接接对讲机么?效果怎样?距离多大?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东西不能随便用吧,要备案的

网友:
这板子上金灿灿的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

网友:
可以发射很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直接接对讲机么?效果怎样?距离多大?谢谢分享

直接接对讲机,效果和40w的车载电台一样,距离要看环境和高度

网友:
日产欧姆龙继电器,看做工用料都不错

网友:
这种功放三极管用的是什么型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