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捣蛋鹦鹉-儿童玩具拆解

楼主(2024-10-25):
孩子的玩具坏了,结果拆来发现没问题,充充电就又好了。
既然拆来了,就看看硬件方案,产品带录音,带播放,还能摇头晃脑,嘴巴还能张合。
图片就不分类了,直接看就行了。牛屎+SPIFLASH25Q128+功放+4056。
其中有一个搞笑的的事,我看充电芯片是SOT23-6的封装,结果找了半天没找到对应产品,谁知道实物贴的是5脚的,这工程师够厉害。

网友:
好大一颗牛屎

网友A:
这种玩具一般拆两次就费了

网友:
比以前高级很多,录音播放,触摸互动。

网友:
工程师神奇

网友:
现在孩子的玩具品种繁多

网友:
现在孩子的玩具都这么高级了

网友:
现在开发的孩子们的玩具越来越科技化,坏了真是不会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玩具一般拆两次就费了

不是的,这个模具超级好,质量非常好。而且5、6年了,外壳的类肤质材质还很好,没有粘手,也没有脱落。只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

网友:
16M的存储器,容量不小啊,可以存储音质不算太差的音频一两个小时了。

网友:
4054充电芯片,碰上过两回芯片烧,然后漏电的,你充电还能充进去,其实已经5v.直通电池了,拔掉充电器轻微漏电,不用过一天,电池又没电了

网友:
价钱不便宜的儿童玩具。

网友:
牛屎芯片怎么才能知道型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的,这个模具超级好,质量非常好。而且5、6年了,外壳的类肤质材质还很好,没有粘手,也没有脱落。只 ...

看材料咯,澄海玩具大部分有毒廉价塑料,模具方面也粗糙,我从小就捣过塑料,加上我鼻炎,初中暑假工捣塑料有的很毒,我喷嚏打不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