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输出2组电压行吗

楼主(2024-10-25):
如图

楼主:
上图有点不严谨,就是60V的电源口接线与48V的接口正负是反的,应把60的反过琮接

网友A:
可能需要48v与12v两个充电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需要48v与12v两个充电器

不用啊,直接用60V的充电器啊,还有也可以用48V的充电器,那后面的4个电池不充

网友:
感觉不太行。

楼主:
20串只用了16串的保护板,后机4串加在后面串起来当60V用,也就是后面4个电池没有监测,但是前面的48V保护板还是在用的

网友:
你应该用60v的保护板和电池,单独接出来48V放电不过板可以用的,玩电摩的几乎都是放电不过板,充电过板,反正你60v电池只用48V的话容易饿死电池,因为那几节没有用的一充电就会单节过压保护,用的电池还没有充多少就会整体不充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串只用了16串的保护板,后机4串加在后面串起来当60V用,也就是后面4个电池没有监测,但是前面的48V保护 ...

DCDC输出48V?

楼主:
不是啊,是20串磷酸铁锂,只用了一个16串的保护板用来输出48V,那4节没有用,串在后面,想用60V时就把4串再串联上,正好是20串60V,只是那后面4节没有过保护板

网友B:
可以的,关键看充电怎么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关键看充电怎么充

充电可以啊,当用 48V的时候,用48V端子充前面16串,后面4串没有充了,当用60V时,就60V端子充20串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充电可以啊,当用 48V的时候,用48V端子充前面16串,后面4串没有充了,当用60V时,就60V端子充20串 ...

16串的和4串的能始终保证电量消耗一致吗?否则20串怎么一起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6串的和4串的能始终保证电量消耗一致吗?否则20串怎么一起充

这个串在一起,一般要是分容好的,起始点一样的话,问题不大,要想很完美的同步,保护板必须带均衡

网友C:
这样不行的,48V放电会导致电池不均衡,到时充电时会使部分电芯无法充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不行的,48V放电会导致电池不均衡,到时充电时会使部分电芯无法充满。 ...

是的,但是也可以不定期的用60V充电让那4节没有用上电池充满放在那里,问题应该不是很大,唯一不好的是那4节电芯没有进保护板,充放电没有监测

网友:
直接16串充放电过板,4串充电过板,放电不过板,用两个充电器48V+12V的,这样比较保险,搞个二进一出空开或转接接头在48V和60V之间切换,不然用60V直接充,如果不能放电保持一致,基本充不满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