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乐器] TERENCE BX-05特伦斯便携钢琴拆修

楼主(2024-10-25):
私活,电子钢琴有一个键不能用,几十粒螺丝,硬着头皮拆的
这玩意,做工差,键硬,和那个yamaha的差远了,主板忘记拍了,巴掌大的一片主板。
按键也是像遥控那样的结构,洗洗就行的。洗洗不行我也没办法了,好多油脂,这点钱不好赚

网友A:
真电钢,有配重,不错了。不过电钢最次还是买个卡西欧吧

网友B:
我估计着玩意高级的地方就是按键机械结构上,至于电子部分,单片机都普及白菜了,巴掌大?弄到手指大也不算稀奇。

网友C:
一个乐盲的问题:一直没搞懂电子琴与电钢琴有什么本质区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真电钢,有配重,不错了。不过电钢最次还是买个卡西欧吧

你还别说,很重的这玩意,壳还是铝的,有些成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估计着玩意高级的地方就是按键机械结构上,至于电子部分,单片机都普及白菜了,巴掌大?弄到手指大也不算 ...

玩具级的单片机都大把够用,成本个位数

网友:
琴键用酒精加牙刷清理试试

网友:
机械部分很复杂,能修这个的是高手

网友:
虽然不懂,我觉得不错了。

网友:
电子钢琴的结构比纯钢琴好调整一些

网友:
电子钢琴与电子琴一样,都是键盘占据主要体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一个乐盲的问题:一直没搞懂电子琴与电钢琴有什么本质区别。

两种是一样的,区别在于琴键,电钢琴琴键里有配重等结构,弹奏的感觉接近真传统的木头钢琴,适合从小就练真钢琴的专业人员使用

网友:
修好能用就行呀!!!

网友:
看不懂,乐盲 ,见识一下就行了,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两种是一样的,区别在于琴键,电钢琴琴键里有配重等结构,弹奏的感觉接近真传统的木头钢琴,适合从小就练 ...

感谢解答。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两种是一样的,区别在于琴键,电钢琴琴键里有配重等结构,弹奏的感觉接近真传统的木头钢琴,适合从小就练 ...

大师讲得对,这玩意儿是拿来学习的。

网友:
看样子做工还过得去,比电子琴要好很多

网友:
原来是电子钢琴

网友:
芯片不便宜,国货电钢一般用dream的音源芯片,也分档次,这种都上铁壳配重的用料的,大几百芯片是要的

网友:
你就应该修旧如旧!谁有功夫再清洁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