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想请教一下福禄克87V 怎么开启AC+DC测量功能?

楼主(2024-10-25):
想请教一下福禄克87V 怎么开启AC+DC测量功能?
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功能

有大神可以讲解一下么?

网友A:
87v貌似没有这个功能。289有!87v貌似有低通。

网友:
全自动的,不用切换,只不过测量过程慢些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7v貌似没有这个功能。289有!87v貌似有低通。

谢谢  看了说明书也说没有

网友:
不明白,来学习

网友B:
先拿表出来看看啊,287有这个功能,繁琐

网友C:
287是不是开启AC+DC就可以随便测交直流电压了?一会测交流电压一会测直流电压也不会烧表吗?如那样的话不用切换档位的确方便好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拿表出来看看啊,287有这个功能,繁琐

87v  不是287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87是不是开启AC+DC就可以随便测交直流电压了?一会测交流电压一会测直流电压也不会烧表吗?如那样的话不用 ...

不是这个意思   是一个电路中有交流成分也有直流成分       比如半波整流

网友:
手头有个187,看回帖才知道87V 竟然没有AC+DC测量功能。

网友:
没这表,不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