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苏泊尔电磁炉不通电维修

楼主(2024-10-25):
电源板号SDHC2011-DL02-D1

楼主:
维修记录:
先检查桥igbt都是好的
R120 22欧/2W电阻断路
更换后还是烧
更换电源芯片ic101:ob2226
通电跳空开
桥是好的,桥前短路
从AC输入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拆下来测量
D101 D102:4007都短路
更换后
还是不通电,没5V,18V
根据图纸排查
R123 R124断路
更换后通电测试正常
论坛留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维修记录:
先检查桥igbt都是好的
R120 22欧/2W电阻断路

经验还是不足,保险电阻烧断说明后面有短路,电源芯片和整流二极管是必须排查的,不能只换个保险就上电

网友:
两个电阻惹的祸

网友A:
我还有个通电就炸保险的电磁炉,搞不来,一直扔在那儿

网友:
电路图纸值得收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还有个通电就炸保险的电磁炉,搞不来,一直扔在那儿

先在网上找找能不能找到电路图
找不到的话
先拆桥
看看是桥前短路还是桥短路

拆下桥测的是好的
在板测短路
没办法
桥前的元件一个一个拆下来测
测到是两个4007短路

网友:
楼主好人,还附有线路图。

网友:
3楼所言极是,维修电磁炉、开关电源这一类电器一定要用灯泡大法!

网友:
有电路图配合分析,感觉比较方便一些。

网友:
修好能用就行呀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先在网上找找能不能找到电路图
找不到的话
先拆桥

那天有时间再折腾了。

网友:
这故障比较小众,用三板斧似乎搞不定。

网友:
3楼10楼说的对,灯泡大法一定要用。

网友:
不通电,应该是进线问题吧

网友:
如果大功率部分没有明显短路,应该从前向后慢慢修,先不装低压小电源芯片,整流桥,小电源整流管,电容等正常,300伏正常,放电后再装电源芯片,再查外接电路。

网友B:
米家电磁炉 换了桥 串灯泡还是常亮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米家电磁炉 换了桥 串灯泡还是常亮……

把桥拆了  测是桥前短路还是桥后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