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duino] dht22温度不准什么原因

楼主(2024-10-25):
通电后温度一直升高,室温才20度,它都显示快40度了”

网友A:
电路有问题?供电超限了?旁边有发热的器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有问题?供电超限了?旁边有发热的器件?

供电是继电器模块上出来的 同时供给esp01s,是3.3v 如图旁边没有发热源,是模块自己在发热,这样模块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最早接触stm32时玩过,

网友B:
改进一下电路,读的时候再供电。之前玩DS18B20也遇到一样的情况,温度值会逐渐逐渐升高,跟别人说的很精准,有温补什么的完全不同,要么就是买到假货了,要么就是元件自身工作就会发热影响测量结果,最好的办法还是读之前上电

网友C:
温度越高,湿度越小,河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进一下电路,读的时候再供电。之前玩DS18B20也遇到一样的情况,温度值会逐渐逐渐升高,跟别人说的很精准 ...

读的时候再供电,这个思路不错

网友D:
看你的模块是5v供电还是3.3v供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你的模块是5v供电还是3.3v供电?

到继电器是5,到esp和dht是3.3,卖家介绍页说的是3-5.5都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温度越高,湿度越小,河狸

问题是温度不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进一下电路,读的时候再供电。之前玩DS18B20也遇到一样的情况,温度值会逐渐逐渐升高,跟别人说的很精准 ...

在考虑,可能还是程序不对,原来程序是实时读取温度,然后显示,改了延时十秒一次,但是还是一直升温,现在考虑还有一段代码是判断温度的,怀疑这个也是在频繁读取数据导致温度升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进一下电路,读的时候再供电。之前玩DS18B20也遇到一样的情况,温度值会逐渐逐渐升高,跟别人说的很精准 ...

还有一个问题,我用的esp8266-01s,两个io口,一个io2用来控制继电器模块了,另一个io0用来读取数据,这个怎么实现读取前自动给dht22上电呢?

网友:
上拉电阻呢?

楼主:
图片里可能看不出,补个接线图和程序
#define BLINKER_WIFI      //// 设置 Blinker's 工作模式为 WiFi
#include <ESP8266WiFi.h>  // ESP8266 WiFi库
#include <DHT.h>          // DHT传感器库
#include <Blinker.h>      // Blinker库,用于与点灯科技通信

#define DHTPIN 2       // DHT22传感器连接的引脚
#define RELAY_PIN 0    // 继电器连接的引脚
#define DHTTYPE DHT22  // DHT传感器类型

DHT dht(DHTPIN, DHTTYPE);  // 初始化DHT传感器

// Blinker配置信息
char auth[] = "72e69126a448";       // Blinker平台的设备认证密钥
char ssid[] = "手机维修_中国移动";  // WiFi名称
char pswd[] = "12345678";           // WiFi密码

float tempThreshold = 30.0;  // 温度阈值
float humThreshold = 40.0;   // 湿度阈值

// 定义 Blinker 按钮和数显组件
BlinkerButton button1("btn-relay");  // 控制继电器的按钮
BlinkerNumber tempNumber("temp");    // 显示温度的数显
BlinkerNumber humNumber("hum");      // 显示湿度的数显

unsigned long lastReadTime = 0;
const long readInterval = 10000;

void setup() {
  pinMode(RELAY_PIN, OUTPUT);  // 设置继电器引脚为输出模式
  dht.begin();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DHT传感器

  // 连接到 WiFi 和 Blinker 平台
  Blinker.begin(auth, ssid, pswd);

  // 按钮回调函数,用于手动控制继电器,接受一个String参数
  button1.attach([](const String &state) {
    if (state == "1") {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按钮被按下
      digitalWrite(RELAY_PIN, HIGH);   // 继电器闭合
      Blinker.notify("继电器已闭合");  // 发送通知到手机
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按钮被松开
      digitalWrite(RELAY_PIN, LOW);    // 继电器断开
      Blinker.notify("继电器已断开");  // 发送通知到手机
    }
  });
}

void loop() {
  // 读取温度和湿度
  unsigned long currentTime = millis();

  if (currentTime - lastReadTime >= readInterval) {
    lastReadTime = currentTime;

    float humidity = dht.readHumidity();        // 读取湿度
    float temperature = dht.readTemperature();  // 读取温度
      // 温湿度显示在手机端
    tempNumber.print(temperature);  // 向Blinker App发送温度数据
    humNumber.print(humidity);      // 向Blinker App发送湿度数据

    // 如果温度或湿度超过阈值,控制继电器
    if (temperature > tempThreshold || humidity < humThreshold) {
      digitalWrite(RELAY_PIN, LOW);  // 继电器断开
    } else {
      digitalWrite(RELAY_PIN, HIGH);  // 继电器闭合
    }
  }

  // 保持Blinker连接
  Blinker.run();

楼主:
还需要接上拉电阻?

楼主:
还需要上拉电阻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进一下电路,读的时候再供电。之前玩DS18B20也遇到一样的情况,温度值会逐渐逐渐升高,跟别人说的很精准 ...

感谢,你说的有道理,读数值时再上电。
我也一直感觉DS18B20不太准是因为多个DS18B20一同测量时,数值相差很大,有时候能差2度,估计山寨的DS18B20太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自发热????

摸着是的,就算不接数据引脚,停电一段时间后也会发热

楼主:
终结了,是dht22坏了,换个一个新的,已经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