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了一个美的空气炸锅,通电不开机,已维修好

楼主(2024-10-25):
通电不开机,拆机电源板故障,维修好正常使用

网友:
NFC是起啥作用的?板子挺简单的 两个继电器是给加热管和风扇供电的? 电源看到主芯片和变压器了 这个电源只给控制板供电吧

网友:
修的哪个位置都不写一下

网友:
技术不 错,空气炸锅修好继续用

网友:
没有故障分析和修理过程

网友:
没有故障分析和修理过程,来就是学习的

网友:
手艺不错,恭喜修复。

网友:
里面就是一条发热管?

网友:
没啥说啥不行。差评

网友:
你的炸锅怎么这么新?电源板是修的还是直接换新?

网友A:
空气炸锅,跟我以前在实验室用过的快速水分测定仪的发热原理类似,热源不同,嘿嘿

网友:
又省下一笔开销     好

网友:
空气炸锅烤红薯还是不错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空气炸锅,跟我以前在实验室用过的快速水分测定仪的发热原理类似,热源不同,嘿嘿 ...

用热风快速烘干,再一次称重?

网友:
所以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维修好正常使用

网友:
其实坛友们的关注点是哪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热风快速烘干,再一次称重?

对,相当于天平的减重法,存储两次数据,进行干燥后水分损失重量(干燥失重/LoD)的对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