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了两个EV2400电量计调试器玩玩,但是用不了

楼主(2024-10-25):
前不久看到坛友做,
想到之前有块因换电芯被锁了的HP CQ61笔记本电池,就做了2个看看能否复活这块电池,
EV2400做好后最新的软件不支持老的BQ20xx芯片,老的软件又不支持EV2400,所以就没法用,

不死心又买了块HP ZHAN 66 15pro笔记本的旧电池来试,要是试好了以后就可以给在用的HP ZHAN 66 15pro换电芯,
电池买来后查电量管理芯片是BQ40Z551,软件不支持这个芯片,还是用不了,玩不了了。

PCB文件是坛友分享的,制作按照坛友分享的制作教程做。
制板用的免费券

在制作前听说翻新的M430F5528坏的非常多,就分别在两家共买了3片,
买1片的那家是坏的,以为是没有焊好,拆焊了三遍都不行,最后退款了。
另外一家买的2片都是好的

这个是好的

这个是坏的

这个焊还是有难度的

芯片最后焊,用的锡膏,先热风枪吹,再用烙铁把脚上的连锡清除掉

板子焊好后,把程序拷进去,

测试没有问题是好的后,再用酒精清洗

酒精清洗完,再用热水清洗一遍

网友:
那就做块EV2300或者2200嘛

网友A:
不错,好的芯片在哪家店买的?

网友B:
坏的芯片好像有裂纹,估计是拆机回收芯片,这个芯片有点贵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好的芯片在哪家店买的?

看站内消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站内消息

谢谢分享,买到坏芯片的店铺可以公开一下让大家避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坏的芯片好像有裂纹,估计是拆机回收芯片,这个芯片有点贵啊

康胜世纪4块5包邮,不知真假

网友C:
酒精清洗完,再用热水洗

为啥用热水,不直接用洗板水

网友D:
这个36k 批号的5528 全是翻新假货

用洗板水一刷老丝印就会显现出来,马宝上两种货,一种直接拆机简易清洗的拆机货坏的非常的多10个能坏8,9个。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涂了一层黑膜再激光重打标,10个里面能有2,3个好的,你的运气不错。

网友:
某楼的sb贾大师真是阴魂不散啊,不懂装懂永远改不了爱装逼的毛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酒精清洗完,再用热水洗

为啥用热水,不直接用洗板水

洗了板子的酒精已经不干净了,会 残留在板子上,用热水彻底洗掉残留在板子上赃物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36k 批号的5528 全是翻新假货

用洗板水一刷老丝印就会显现出来,马宝上两种货,一种直接拆机简易清洗 ...

竟然有这么多坏的,看来我运气不错买了3片,只有1片是坏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竟然有这么多坏的,看来我运气不错买了3片,只有1片是坏的

嗯我前后买了二三十家吧基本上都是坏的,拆机的基本全坏,翻新的10%-20%能用。其中一家一次20片100%全坏。还有这种32k批号的也是涂黑后打标的翻新货 好的很少,基本都是坏的。几十家全是华强北一家货源,所以无论哪家买没啥区别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嗯我前后买了二三十家吧基本上都是坏的,拆机的基本全坏,翻新的10%-20%能用。其中一家一次20片100%全坏 ...

这个芯片真贵啊

立创要六十大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芯片真贵啊

立创要六十大洋

嗯 现在贵过5529~

网友:
激活电池保护板用的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嗯我前后买了二三十家吧基本上都是坏的,拆机的基本全坏,翻新的10%-20%能用。其中一家一次20片100%全坏 ...

可能是那批次的翻新的的货源原来就是大部分是坏的,跟价格可能也有些关系,你买的都是什么价格?坏的都退款了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能是那批次的翻新的的货源原来就是大部分是坏的,跟价格可能也有些关系,你买的都是什么价格?坏的都退 ...

嗯 前几年芯片荒导致的,灯塔國的芯片进不来js只能各种回'收翻新造假手段来维持供货,所以产生大量翻'新芯片,估计量还不小到目前为止都没完全消耗掉。价格从几块到10几都有,坏的基本都退了,大部分仅退款,小部分寄回去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