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给电子温度计改外置电池

楼主(2024-10-25):
去年买了两个小米温度计,昨天一个没显示了看来电池电量空了。没有相同的电池更换,看电压是3V,手头有7号、5号磷酸铁锂电池电压差不多,打算外置电池使用。

开盖加并联了个0.1μ电容,引线出来外接电池。

使用硬网线连接顺便做立架

使用一天来见外接电池读数与以前一样,两个小米温度计读数相差不超过0.1度。第一个温度计已经使用10多年,平时显示都低一些,水银温度计又多高一些。

网友A:
网线当支架的做法一举两得,不过这个设计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比较麻烦,虽然温度计用的电量可以忽略不计,但是电池本身的自放电可能比温度计消耗的电量要多,不知道能用多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线当支架的做法一举两得,不过这个设计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比较麻烦,虽然温度计用的电量可以忽略不 ...

好的磷酸铁锂电池自放电很小的。以前给电子秤改的使用磷酸铁锂3年才充电。
参考我在矿坛的这个帖子 http://www.crystalradio.cn/forum ... p;extra=&page=1

网友B:
并联0.1μ电容有什么用

网友:
这种小电器换电池最方便了。
我有一个电子时钟,三节干电池的那种,而且还是串联,可以用镍氢电池,所以电压就在3.6-4.5V之间,这个电压范围还不明白吗?18650直接搞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并联0.1μ电容有什么用

作用不大可不用,对外线路引进的高频干扰有点滤波作用吧。

网友C:
其实三节碳性电池,用到人生结束

网友:
有损外观,还是去买个电池安装比较 完美,这小电池也很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三节碳性电池,用到人生结束

估计电池会烂了吧

网友:
这也太简陋了吧

网友D:
早以前9.9的时候买了5个,不想买电池就都改成这样,磷酸铁锂或者2只碱性电池都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早以前9.9的时候买了5个,不想买电池就都改成这样,磷酸铁锂或者2只碱性电池都行。 ...

这个比较美观

网友:
咱手艺不行的,只能买现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早以前9.9的时候买了5个,不想买电池就都改成这样,磷酸铁锂或者2只碱性电池都行。 ...

很好,很漂亮!

网友:
为什么加电容?

网友E:
我家经常是三个电子温度计显示三个值,最高最低能差二度,没办法我只能取平均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家经常是三个电子温度计显示三个值,最高最低能差二度,没办法我只能取平均值 ...

哈哈确实是这样,两个小米是同类温度传感器感温条件一样所以显示差别很小,水银温度计、第一个数显温度计读数就有1度左右差。这个图片有摆拍味道。
两个小米与一个红外体温计室温测量模式读数也很同步差别很小,不是摆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早以前9.9的时候买了5个,不想买电池就都改成这样,磷酸铁锂或者2只碱性电池都行。 ...

这个改的堪称完美

网友:
既是电源,也是支架,一物多用挺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