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空气炸锅上电指示闪一下就不亮,无法开机,更换开始/停止按键发光二极...

楼主(2024-10-25):
(图片)

网友A:
好没好你也不说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没好你也不说一下

开始/停止键的发光二极管坏了,换了就能看到开始键了

网友B:
按理说指示灯坏了,不应该影响开关机,只能说是没有显示自认为没有开机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理说指示灯坏了,不应该影响开关机,只能说是没有显示自认为没有开机吧。 ...

上电(开始/停止)键闪亮,按该键开机全部功能键点亮,开始键不闪亮不知道开机键位置在哪里。

网友:
应该内部电路还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