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除胶棒的原理是砂轮打磨,把胶水打磨掉么?

楼主(2024-10-25):
大家用过这种除胶棒么?
这些棒上面是不是有很细掉砂眼?

网友:
不是的,是将胶扯下来

网友A:
胶带胶,卷。。先粘上一点胶,利用胶粘残胶的方式,逐步剥离残胶。  毕竟残胶整体性差,单点的剥离力有限,唯一难受的就是要数次剥离,利用电机旋转,每次过就卷一下,形成一个机械的数次剥离力。卷在前端。

平时手工除胶就有一种,拉出新胶带,去粘残胶撕,带下部分残胶,再贴回去再撕。利用数次的贴撕,将残胶带走。  这个机器只是把贴撕过程机械化。

网友:
都是卷走的

网友B:
除哪种胶的?软胶? 502 AB胶不行吧 好像有除胶剂那个好用

网友:
不干这个一辈子都用不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胶带胶,卷。。先粘上一点胶,利用胶粘残胶的方式,逐步剥离残胶。  毕竟残胶整体性差,单点的剥离力有限, ...

这个棒上面要涂胶,等胶水干后,再拿去粘手机上的残胶,然后一起弄下来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除哪种胶的?软胶? 502 AB胶不行吧 好像有除胶剂那个好用

除胶剂有印,而且胶多的时候,除胶剂是先晕开,原来没胶的部分跟镀膜一样来一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棒上面要涂胶,等胶水干后,再拿去粘手机上的残胶,然后一起弄下来么? ...

不是涂胶,就是干卷就行了,头部会自己卷上粘性的。有的胶你割屏的时候就已经离底了,很容易卷上去,让头部有粘性。不用人工单独上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除哪种胶的?软胶? 502 AB胶不行吧 好像有除胶剂那个好用

这个是除无基材胶的,只要无基材就可以卷。利用胶体自身去除胶。

网友:
是胶软化后,粘到旋转的滚轴上,滚成一团达到除胶效果。

网友:
牙签装迷你电摩上一样用,速度调最慢。

网友:
这是一个越来越卷的世界,胶都开始卷了

网友:
真不会用这种除胶机,感觉就是智商税,因为我没用去除什么胶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