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修个康加福的排插

楼主(2024-10-25):
一直连一台电脑用的,用了好多年了,这个开关一直不太顺滑,但也能凑合用,就没有管它,
突然开关按键弹不起来了,那就拆开看看。

正面,上了不少灰,最右边开关弹不起来

上面还有一个按键,应该是防过载的,不会是假的吧

背面,参数和相关信息

拆开来,线挺细的

防过载模块,看样子不是假的

主线直径0.8,算下来0.5平方

地线直径0.6,算下来0.3平方

卡住原因开关位置没摆正,偏一边了,螺丝松开重打一下,再抹点油,这下顺滑了,顺便把卫生打扫一下,看着像新的一样

网友:
这排插带个电脑还是可以的,只要别用电炉、电暖器之类

网友:
质量不错,洗干净了接着用

网友:
插排擦干净还挺白

网友:
还行 凑合   正规产品

网友:
带过载开关,还不错

网友:
按键开关对大功率用电器有点力不从心。

网友:
这种东西比较low啊

网友:
这种插座已经不是国标

网友:
质量还可以的。

网友:
指示灯居然还带二极管啊

网友:
看着还是挺不错的。

网友:
康加

牌子有点山寨啊

网友:
开关指示灯还串了二极管,看来厂家的开发人员可能就是本站的会员也说不定。

网友:
线太细,别超过2000W

网友:
里面的线挺粗的

网友:
还是焊锡的,大功率使用估计力不从心

网友:
正规产品看着还是挺不错的

网友:
纯铜线的吗

网友:
早先这种铜线径的插排,市场占有率还是挺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