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的全新的48v2A电源

楼主(2024-10-25):
第一次买的时候到手电源灯不亮没输出 退货了 又换了一件买的卖家说是全新的 到后拆开看看

电源的正反面 外壳不是焊接的那种有卡扣

电源220v插头都是从新焊接的
第一次买的时候到手电源灯不亮没输出 退货了 又换了一件买的卖家说是全新的 到后拆开看看

电源220v插头都是从新焊接的

板子背面从新焊接的LED灯珠 背面贴片也没多少

电源主芯片 73H10a 百度没搜到 淘宝看了看 73H11 12 10 09都通用资料没有也不知道具体输出多少功率

SLVU2.8-4.TBT

这个就不太懂了 没研究过这个东西好像电脑主板USB口附近有这个东西

正面看着也差不多 NTC 压敏电阻 保险 电感该有的都有

主电容是400v47微法的 这个容量也差不多吧 场管有胶固定这也就不拆开看了

变压器次级线路 整流二极管是HBR5200  电压200V电流5A 这个电流就比较大了 标的输出才48v2A

输出电容64v220微法 这个容量是不是有点小了 还有一个小电容估计不到100微法吧有胶固定着看不到数值
为啥输出还有3欧姆的NTC? 3D-9  阻值3欧直径9毫米 板子本来就有LED灯珠就在NTC右边白色 后加的绿色LED灯珠
网络变压器以及右边的网口 左边四个网线插头啥意思? 白橙 橙 白蓝 蓝 四根网线已经剪断 不知道什么设备上拆下来的

网友:
换壳翻新货

网友:
  换壳货  质量不错

网友:
看着做工还可以啊

网友A:
很明显就是拆摄像头POE适配器的板装的新壳,一般都是运营商定制的,质量不会差,楼主这是拿来干嘛的?

网友:
48V电源这么小真还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明显就是拆摄像头POE适配器的板装的新壳,一般都是运营商定制的,质量不会差,楼主这是拿来干嘛的? ...

给杂牌录像机供电 带4个POE口的录像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给杂牌录像机供电 带4个POE口的录像机

另外掏钱买48V电源适配器,还不如直接找个内置电源的POE交换机省事,我觉得。

网友:
炫耀一下 像哪个上市公司 可惜是“借壳”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掏钱买48V电源适配器,还不如直接找个内置电源的POE交换机省事,我觉得。 ...

录像机过十几天总是不认硬盘 断下电再开机就能发现硬盘了 怀疑是电源功率不足 拿回来测试输出短路了几次把电源烧了 所以就在上网买了一个 录像机就带着一个poe摄像头另外两个是普通电源的摄像头

网友:
这是翻新电源,换了个壳子

网友:
翻新的电源内脏还不错

网友:
看做工还可以

网友:
我好担心你的手会被电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