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路由器一体的网变切割成单独的可以不

楼主(2024-10-25):
路由器一体的网变切割成单独的可以不  里边是独立的五个吗

网友:
生命在于折腾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理论应该可以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再折腾一次

网友:
不折腾不快乐

网友:
感觉上是独立的,切割能精确到不把线切断否就不知喽

网友:
理论上是独立的,应该不会连在一起,连一起会干扰。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

网友:
之前试过,我那个是可以的,就是封装形式弄成一体罢了。用1或者5,可以牺牲2或者4,除非切割很精准。

网友:
为啥要切开呢?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一面是可以撬开的,有些里面是树脂罐装的,可以看到线圈

网友:
这个肯定可以换成单独的啊,原理在哪里摆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