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科麦斯12V锂电钻的功率是多大的?

楼主(2024-10-25):
有一台科麦斯12V电钻,电池不行了,最近想磨一些钻头,改接外电源,外电源电流12.5A,电压12V,功率150W....

原来接电池用时,开关很灵敏丝滑....电机转速没有任何停顿...

但是接外电源后,开关就变魔怔了,变不灵敏了...经常不能触发启动电机,要多按几下才能启动转速...
理论上电源电压12V,电流12.5A,绝对是符合电钻参数指标的....

是不是功率不匹配的问题?这个电钻的功率网上查不到,淘宝官方店里,所有的电钻都不标功率的
电源功率150W,不知是大还是小了?
有懂的人请指导一下...

网友:
电钻的启动电流很大的,你的例子说明了:你的电钻(加上了砂轮后)启动电流超过了12.5安培。

网友:
电源质量不行

网友:
电源功率不够吧

网友:
我10a可调   接电钻  启动时直接打表了,电压拉低到7-8v

楼主:
12.5A的还顶不住呀,反正开关一按到底,启动不了...
只能按到一半或 三分之一深度,才能启动,而且还经常变化开关行程...

楼主:
网上的电钻都不标工作电流和功率的....

楼主:
难道要逼我,要机床上拆下的那种传统变压器来用?

网友:
很明显的起动电流不足,你起动的同时用手转动沙轮,帮助电机起动就行了。

网友:
你那电源线也太细了,线组太大。

启动前可以收带动转一下,再立即按下按钮。

网友:
要不,再买个电池?也才几元钱……

楼主:
用手帮启动,平时空转主轴时,力度已经很吃紧的了...
看来...下一步我要用拆机床的变压器试一下
那个电线其实好粗的,接近0.8平方以上了...

网友:
估计你的开关电源功率有虚标的可能性很大,你启动电钻时候电源负荷超标保护了,慢按的时候启动电流没那么大就可以转起来吧

网友:
用电池还是可靠,电源电流不能给大电流的。

网友:
监测一下电源电压,看是不是启动的时候电压降得厉害,是的话肯定就是电源功率不够。
把电源线加粗减短,如果有改善说明线阻太大,在大功率下线损厉害。
保留电池把它当做储能电容使用,电池和电源并联使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这是直流电机的优点,就是能做到瞬时功率极大,你这个电钻,极限功率差不多能到400W左右,别管它能硬几秒,你只要给足够电,但它真就能400甚至于再往上一点。
这种特性非常适合于电动工具,平时工作几十到一百多W,但急眼了,它也能硬起来。所以现在直流工具已经慢慢淘汰交流工具了。

网友:
一下捏到底的启动瞬间电流肯定不止12A,这个电源带不动

网友:
两个方法:
  第一,两端并接大的电解电容看行不行;
  第二,插上电池,先将电钻手柄对着充电孔的位置开个孔,然后插充电器或12v电源充着电,然后续航会很久的,够用了

网友:
电源并联电池用

网友:
曾发过帖子,可以用串联一个功率型热敏电阻来限制一下启动电流,从而使电机顺利启动,热敏电阻参数见下表,1欧姆左右的即可奏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