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用废主板上RTL8111F芯片自制MINIPCIE转网口

楼主(2024-10-25):
之前有三个Z8350的主板,有两个被搞坏了,只修好一个,但是那网口有RTL8111F,可以把这器件拆来用,这种电路很成熟的了,就在嘉立创,用别设计一个MINIPCIE转1000M的网口板改一下,一次成功,就是0402太难焊接了,把能省的物料通通省了,也能稳定工作。上图

原主板电路,RTL8111F芯片的网口

原主板电路,RTL8111F芯片的网口

这是嘉立创他们设计好共享的板免费,0402的太小了主要是废主板上的也是0402,就不用找几个料直接拆来用

这是嘉立创他们设计好共享的板免费,0402的太小了,主要是废主板上的也是0402,就不用找几个料直接拆来用

焊接好的板,太难看了,但稳定。

焊接好的板,太难看了,但稳定。一组一组的是网口差分线,可以切开来,做延长线,没线,这也省了,直接自己连线,灯线也是反的,妈啊,不同的网口灯线还不一样,也直接焊上线了。

后来重新改了一个板 0603的,好焊多了,但是也用不上了,哈哈,我只有2个料板

后来重新改了一个板 0603的,好焊多了,但是也用不上了,哈哈,我只有2个料板

我感觉我设计的板子还是非常完美的。

网友A:
千兆已经看不上了,上2.5g吧

网友B:
不一开始就把板子提前画好,省的后面再飞线吗?

网友:
动手能力不错

网友:
动手能力不错,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一开始就把板子提前画好,省的后面再飞线吗?

没有飞线,是做的,可以加延长线的,我现在没加延长线,就直接自己把两个座子用飞线连起来了,其它飞线是因为没有器件,或用的大的器件代用

楼主:
就是太累人了,0402太难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千兆已经看不上了,上2.5g吧

是吧,我现在还在用1000M,

网友C:
纯属练手,USB无线网卡也比这速度快

网友D:
敢拿自己电脑的pice接口试验也是勇气可嘉。

网友E:
完美个P 晶振不包地 耦合电容不去金手指边上 变压器下面留着地 鲍勃史密斯的电容准备用耐压多少v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完美个P 晶振不包地 耦合电容不去金手指边上 变压器下面留着地 鲍勃史密斯的电容准备用耐压多少v的 ...

那个,1KV的电容我焊都成直连了,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纯属练手,USB无线网卡也比这速度快

无线网卡,1000M以上的不稳定吧,除非线路很近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敢拿自己电脑的pice接口试验也是勇气可嘉。

只要测量了,没什么短路的就,可以直接上,都是通用接口。

网友:
能动手的都不错

网友:
pic的纯属练手,不如整个usb的还实用点,好多笔记本不带网口

网友:
动手能力真的很强!!!

网友:
diy2.5G是不是更加好

网友:
重新打板把网口做来连通就巴适了

网友:
绿色那个板可以隔开安装到机器背板上,蓝色的那个一体的就不好操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