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PH 2.0的端子,一般配几AWG的线?

楼主(2024-10-25):
mx 1.25和PH 2.0端子,搭配的电线粗细是否不同?
PH 2.0一般配哪种规格的电线?

网友:
  这种小电流用用  ……

网友:
不同的端子与之匹配的电线规格是不同的.
具体范围可以找做连接器的了解

网友:
AWG   32#->24#

不少元件的性能、尺寸等信息可以上立创商城搜索,非常实用。

网友:
一般26的,线径1mm

网友:
根据你的电流

网友A:
跟着学习一下,正准备压几根

网友B:
不差钱的可以试试AFR250线,皮薄芯粗可以节省空间

网友:
手工强的,据说能18,
但是,我只能压到22
话说,再粗也没有啥用,毕竟触点在那摆着

网友:
PH 2.0线是用电流参考,有功率参考的吧,22的线能支持2.5w

网友C:
2.0的头子决定了电流上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.0的头子决定了电流上限

2.0的头子电流上限是多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差钱的可以试试AFR250线,皮薄芯粗可以节省空间

皮薄芯粗是否绝缘不好?

网友(2025-03-13):
引用 楼主:
2.0的头子电流上限是多高?

同问,到底多大电流,测试一下?

网友:
按照端子设计电流配线不高于就行

楼主:
PH 2.0支持几种电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跟着学习一下,正准备压几根

压成功了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H 2.0支持几种电流?

AWG   32#->24#

网友:
3a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