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户某一路要玩各种DIY空开和漏保到底选哪一个

楼主(2024-10-25):
如题求助各位颜祖....入户某一路要玩各种DIY空开和漏保到底选哪一个?

意思就是玩论坛的都知道, 会折腾各种灯啊, 电源啊, 或者其它各种垃圾. 鉴于之前悲惨的爆炸和火花四射的经历, 于是乎拉了单独一路4MM2的线便于以后年纪大了可以安全地折腾这些.

现在要求就是玩的时候炸了或者短路了, 这一路能迅速地自已跳掉, 不影响其它的插座或者总闸之类的

那这一路入户那边, 应该安一个啥设备呢?

网友:
小孩子才做选择……要命的话,两个都要

网友:
把这路单独加个漏保,空开不要太大

网友:
空开有过流保护再有就是断零线火线的功能
漏保有过流保护 漏电保护 有的断零线火线有的只断火线
你之前爆炸和火花四溅是因为没加灯泡保护吧 维修电源需要加白炽灯泡保护的

网友:
不需要,装一个普通的30A带漏电短路保护器就可以了。
想要安全点的可以进入DIY室后再弄一个配电箱,到DIY台的插头拖线板之间串一个电感就可以了,找个微波炉变压器挖掉初次级,4平方的RVVB电线穿50圈即可,哪怕只是不小心短路了也不会爆炸或者跳总闸!

网友:
选漏电保护器,和空气开关一样有短路保护、过负荷保护,还有火线碰壳、接地等漏电保护,安全性更高

网友:
4楼的可以借鉴,灯泡防短路是最好的防火花四溅方法,

网友:
空开选小点,反正DIY一般不会有大功率设备,主要防止短路问题。

网友:
空气开关是保护电器过载的,相当于保险丝的功能,漏电开关是防止触电,短路的,有的也有过载的,所以尾端选漏电开关

网友:
装可以双路断开的漏保,可以的话每个再在插座分支都加上小空开,功率不大于500W的建议再弄一个工频隔离变压器

网友:
都不行,这两个东西保证一路跳闸下去,你真的要设计与制作接到220的,需要隔离变压器,如果只是维修电源,需要串灯泡。

网友:
我就是弄一个220V变220V 300W的隔离变压器,既能防止触电又能防止短路跳开关。因为变压器有功率限制就是短路也不会跳闸。不过隔离变压器最好是铜线的铝线抗草能力低,由于隔离了零线,单端接触也不会触电

网友:
肯定是漏电保护器,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配个小型配电箱或维修开关。

网友A:
漏保没有小容量的。但空开有1A、2A的。当然是先进漏保,后面再到空开。这些都很便宜,小钱跟安全相比不值一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漏保没有小容量的。但空开有1A、2A的。当然是先进漏保,后面再到空开。这些都很便宜,小钱跟安全相比不值一 ...

空开虽然有1A   2A的能做好的大都是国外品牌了,还有这些小电流开关同样和大电流开关一样动作都慢,不信你可以看这个开关的动作曲线。还不如保险丝来的快

网友:
这一路加单独的漏保就可以了,漏保和空开是一体的。
漏保很有必要!可以保命的,哈哈~~有一次折腾电源就把漏保玩跳了,人恍惚了一下,很快就恢复了,没什么不适感。当然,保险起见,价格隔离变压器就更安全了~~

网友(2024-11-26):
电磁式漏保+空开,这样两个都用了,功能不重复

网友:
当然俩都要了另外戴丁腈手套

网友:
第一级用25A/2P漏保,第二级用16A/2P空开,第三级用铭熔之类名牌的快速熔断器(熔丝为银所以有点小贵),或者装一个1000VA的隔离变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