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这种磁吸充电线靠谱么?各位手机是否用了这种充电线?

楼主(2024-10-25):
用这种线,不用频繁插拔充电口
是不是可以延长手机的使用寿命

网友:
首先你这条线只连了电源脚,不能快充,其次这么大两个磁吸触点是很容易短路的

网友A:
如果制造充电线的大厂也有同款的,说明这东西靠谱,如果没有,就不用多说了吧。

网友:
一点也不好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制造充电线的大厂也有同款的,说明这东西靠谱,如果没有,就不用多说了吧。 ...

根本就没有,都是些小厂做的,质量垃圾,我用过

网友C:
5触点的可以快充,但是这玩意时间长了氧化后,容易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根本就没有,都是些小厂做的,质量垃圾,我用过

里面的线大概率也不是什么正经的线

网友:
不好用,因为这个磁吸头是突出的,更容易磕碰导致充电接口损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5触点的可以快充,但是这玩意时间长了氧化后,容易接触不良。

1,现在比较多的是7触点,还有9触点的,我买的5触点都不好找了;2,我不买线,我买的磁吸充电头,插在线上,很好用

网友E:
感觉一点也不靠谱啊   很危险啊

网友:
用了两年吧,一直在车载支架用,很方便,有快充,没有超级快充,适用固定的地方,家用不建议,手机一动就掉了

网友:
磁吸专门接头还可以

网友:
现在很少看到了

网友:
苹果笔记本的充电线一直都是磁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,现在比较多的是7触点,还有9触点的,我买的5触点都不好找了;2,我不买线,我买的磁吸充电头,插在线 ...

多少触点这个不是关键,关键是这玩意太容易氧化,一但氧化它老是充不了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,现在比较多的是7触点,还有9触点的,我买的5触点都不好找了;2,我不买线,我买的磁吸充电头,插在线 ...

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接头发热极高。因为电阻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感觉一点也不靠谱啊   很危险啊

为何会危险?

网友:
感觉并不靠谱,磁吸只有苹果笔记本靠谱一点。

网友:
现在大品牌的手机C口质量还是比较耐用的很少会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