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EMMC转SD扩容-RTS5170读卡器-MMCFW软件安装使用方法

楼主(2024-10-25):
硬件准备:
1、RTS5170读卡器(可以某鱼搜“联想拆机读卡器”,要RTS5170芯片的,4针接)
立创开源RTS5170读卡器

2、EMMC转SD卡(一般是BGA153封装,当然风枪、焊台、BGA153殖锡网也是必不可少的)

立创开源EMMC转SD-BGA153(卡上有1uf电容、不要忘了准备了)
软件准备:
1、虚拟器安装ubuntu20.04(必须是这个版本)ubuntu20.04(虚拟机要设置USB3.0支持、虚拟机分配硬盘要大过emmc硬盘大小,建议128G)
2、linux安装mmc-utils:
sudo apt update
sudo apt install mmc-utils

3、安装mmc-rts5170驱动(好像windows下也要安装,我反正按了)
sudo apt install git bc bison flex libssl-dev libncurses-dev

4、安装mmcfw图形化软件(这是个软件包,复制文件到主目录下,右键打开终端安装就可以了。上面那几条命令直接在终端安装就可以)
sudo dpkg -i mmcfw-v1.0.0-linux-x64.deb

软件使用:
1、打开mmcfw图标,输入密码,插上SD卡和读卡器,等磁盘(软件)里显示SD卡了,mmfcw里面就有了。
2、点分析设备。
算了,不知道从哪开始讲了,贴一下B站up的视频教程链接吧,然后我说一下特别注意的地方。emmc烧录器rts5170 mccfw的使用
特别注意:
1、EXT-CXD配置那一栏3个选项,在烧录完成后,要与原设备参数相同才可以!!!或与备份文件相同才可以!!!
2、软件上面的分析设备,是分析当前插入设备的参数,主要看EXT-CXD配置那一栏!
3、软件下面的分析,是分析备份文件的参数,主要看EXT-CXD配置!
4、我用的是mmcfw v.0.0.2 by zzpp中文版的版本(最新的不会装),可能是版本问题,ext-cxd会写入失败(看日志),需要在把全部对勾去掉的情况下才可以正常写入!!!(单独烧录,先烧录完boot0\boot1\user分区之后在烧录这个)
关于RTS5170读卡器:
1、读不了RPMB加密分区,必须使用RT809H编程器(除了手机一般没有用这个分区的)。
2、实测闪迪emmc读不了,SCY的可以读。凯侠东芝都不要买。

楼主:
百度网盘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MtD54sbOJWsYrw8wlTcIQw?pwd=6543
提取码:6543
我用夸克网盘分享了「emmc资料.zip」:
链接:https://pan.quark.cn/s/c0dad8029e86
提取码:F348

网友:
这个资料不错,挺全的

网友:
这个必须支持一下,手机坏了拆emmc恢复数据有用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哈
俺以前是用的那种安国主控的emmc转USB的板子 帮着几个老哥整过手机里面的数据。
那时候也都没加密,屏幕爆了换屏太贵。

网友:
能够看到这么详细的介绍挺不容易,很不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百度网盘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MtD54sbOJWsYrw8wlTcIQw?pwd=6543
提取码:6543

谢谢分享。学习一下。

网友A:
咱有自己 做的烧录器

网友B(2024-11-25):
引用 网友A:
咱有自己 做的烧录器

这是烧录座,不用焊接的?

二○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烧录座,不用焊接的?

不用 但是要植球

网友:
图形化软件卡在、大佬如何解决
正在处理用于 gnome-menus (3.36.0-1ubuntu1) 的触发器 ...
正在处理用于 desktop-file-utils (0.24-1ubuntu3) 的触发器 ...
正在处理用于 mime-support (3.64ubuntu1) 的触发器 ...
正在处理用于 hicolor-icon-theme (0.17-2) 的触发器 ...

网友(2025-01-27):
论坛因你更精彩

网友:
这个mmcfw装好启动是白的一片,怎么回事?

网友(2025-03-24):
实测hynix和三星的emmc可以识别boot0/boot1

网友:
谢谢楼主,实测三星和hynix的emmc可以用这个方案!

网友:
我也成功了,乌班图环境 读卡器 都准备好了 可惜么有存储芯片让我搞

网友:
mmcfw密码时多少,大兄弟

网友(2025-05-08):
用里面的pe系统可以支持闪迪和东芝
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gxy-horFHZ0bti6CyJ7eg?pwd=qmc5 提取码: qmc5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,操作更方便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