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拆HP笔记本电池RE03XL

楼主(2024-10-25):
电池是前两天在小黄鱼上买的,用来做测试之前做的EV2400,从查到的资料显示电池管理芯片是BQ40Z551,
软件不支持这个芯片,白费功夫浪费钱,拆开看看确认电池管理芯片是不是BQ40Z551,拆开看确实是BQ40Z551。

电池收到时装进电脑显示健康度只有10%了,循环了才382次。但是电池没有一点鼓。

容量只有5W了,

我自己的电池才循环131次,容量就衰减到39W

这个膜是一次性的,揭下就复原不了,膜变形胶也不怎么黏了。

贴一道这个不知道起什么作用

从标签面看这个是反面,反面的膜比正面的好揭

正面也揭开了,电芯皮皱了是揭电池外膜造成的

保护板露出来,

不知道用的什么点焊机,焊点竟然是金黄的

电池管理芯片滴了防水胶

电池接口

接口两边滴了胶,把胶去除保护板才能从电池支架中取出

温度探头缩水成一个了,以前的每串电池都有。

把电池管理芯片上覆盖的防水胶清除干净才能看清楚型号,
型号为BQ40Z551

拆解完毕

网友:
内置电池也上锁?我还想给我的win平板换电池,这次省钱了

网友:
软包电池,倒是体积做的挺薄的。

网友:
测一下内阻容量

电池估计快挂了

网友:
带电换呗,并联,换好拆掉旧电芯。

网友:
那个点焊的颜色应该是材质的原因,上面的镀层没有了,露出了里面的铜色

网友:
电池上标的电压还是5位数的。

网友:
薄是薄,就是容易怀孕

网友:
11.55V,用多少小时?

网友:
我也有块HP的4芯的电池保护了 也是这个芯片

网友:
保护板的做工还是非常不错滴,感谢分享

网友:
电芯看着不错

网友:
体积做的挺薄的。

网友:
有型号的鼓包精灵的电池连这黑色的纸都没有,直接几个电池直接挂保护板上面。

网友:
断电会锁吗

网友:
现在笔记本大多用软封装电池,不如18650的可靠,很容易鼓包。

网友:
软包电池容易怀孕

网友:
快递那家还能寄电池???有好几家说不准寄!!!

网友:
这个看起来挺不错的.就是不知道好不好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