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xio] MAS0902A-B2C PF665(N28A)颗粒量产 A2-N28A-0x39-A.0.09.019-SN05267-V2

楼主(2024-10-25):
新人发帖,大神绕路

这种主控用任意MAS090x工具打开,短接J2和3V3插入电脑,等待电脑有反应放开短接镊子。

点开Auto Detect,获得结果

红圈处显示N28A***,选择使用N28A工具。下载N28A工具,填写容量等不重要信息,在Test Items里选Erase Search,点START...
成功量产!还有一个PF602,Flash那里显示B27A***,所以找了B27A工具也成功量产。

附上工具:

网友:
这个芯片有吗

楼主:
你打开量产工具,点击Auto Detect会出来我第二张图片的信息,可以看到颗粒需要对应的工具。只看芯片型号我不会看

网友A:
来个全照 看看短接哪个进入工厂模式 有两块固态短接ROM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  别的固态短接ROM就能进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来个全照 看看短接哪个进入工厂模式 有两块固态短接ROM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  别的固态短接ROM就能进入 ...

短接J2和3V3,也就是最下面那两个孔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短接J2和3V3,也就是最下面那两个孔

看错了,我以为问我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来个全照 看看短接哪个进入工厂模式 有两块固态短接ROM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  别的固态短接ROM就能进入 ...

YMTC的长江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来个全照 看看短接哪个进入工厂模式 有两块固态短接ROM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  别的固态短接ROM就能进入 ...

短接可以识别的 就是不成功 但是单纯跑一下是可以的

网友:
海康256的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短接J2和3V3,也就是最下面那两个孔

我的已经识别的只是不知道 在磁盘管理器里有但是没有容量 短接和不断接都不显示容量以为就是没进入rom模式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已经识别的只是不知道 在磁盘管理器里有但是没有容量 短接和不断接都不显示容量以为就是没进入rom模 ...

连接上有提示音的

网友:
开卡成功的人,大多数都是会移植颗粒,不成功的,都是卡在没有固件这个环节

网友:
我这费劲了 没有固件啊 Q2IJCCTC.bin谁有啊老铁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盘我有一堆,貌似有bug。单位采购一批国产新机。使用时间不长,正常办公机器,不到一年,健康度降到10%。卡顿,蓝屏。查通电时间上万,写入量巨大。已经换了差不多一大半了,保内时换回来的也用不久。都被我拆了闪存做U盘了。上3111,速度还行。

网友:
需要N28A哦。。哈哈

网友B:
和你一模一样卡,下载V2也开不了卡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和你一模一样卡,下载V2也开不了卡啊

提示啥?Test Items-Preformat Mode选项如果没有SORT过,就选择Erase Search,否则选自动。

网友(2024-12-11):
不弹那个窗口啊,怎么办

网友:
闪存主控一样,映众256 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