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维修兄弟标签机PT2100

楼主(2024-10-25):
  本来维修PT2730,齿轮坏了,淘了台PT2100,看商家图好旧好破,估计齿轮会好的(后面PT2730齿轮用另一种方法修了,见我另一个帖子)。到货拆开,结果发现除了底壳是破的,内部机子还挺干净,加电屏幕能亮,试机可打印,不能自动切纸。

决定修修它,先修外壳。先焊开电源线,拆下底壳,清洗干净。干后,小裂缝补上胶水。有个小洞,等胶水干后,打磨平整,粘上胶布,在洞里填上704硅胶(若有黑色的就好了)。

硅胶干后,整体底壳压了压,还挺牢的。
下面清洁齿轮,上机油。焊开切纸电机,直接加了3V直流电,发现可以正常切纸。查了半天才找到是顶盖没了,有个按键没连上,可以打印但不切纸(这个设计有点奇特)。

人工焊个短接线。现在可以正常打印与切纸了。
电池盒也有点坏了,干脆改成同一行,两节连接正负(这样用14500锂电,连假电池都省了)。这个与PT2730有点不一样,PT2730有根电池中极线,不接还不能工作。焊好后如下图,接两节14500锂电即可正常用了。

测试打印完美。标签纸卡扣短了,加根软线,反正也没盖子,还可避免凸起一块。
整理下来,给坛友们维修参考。

网友:
这是从战场下来的吗

楼主:
这标签机功能强大,连上电脑就更强了,编制标签,兄弟的软件功能还挺多的。测试过这台机子,USB端口正常

网友A:
这是热敏的还是碳带后覆膜的?

网友B:
这东西有什么玩法吗?修好能打印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东西有什么玩法吗?修好能打印啥?

打印小标签,整理网线什么的很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热敏的还是碳带后覆膜的?

是碳后覆膜的

楼主:
感觉是不是在再搞罐喷漆,把底壳喷一下,是不是等于翻新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