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做了个彩屏焊台,焊一个5串2并牧田款锂电池

楼主(2024-10-25):
有一把水木仓是5节21V锂电池1300mah的,不耐用,论坛里很多人买过的那个忆纬锂电池也集了一点,也买了牧田款外壳套件,没有点焊机无法组电池组,没必要为了点焊一个电组再弄个点焊机了,手里有论坛兄弟那m换的TX1烙铁头,想着用烙铁焊接算了,于是又做了一个比较流行漂亮的彩屏焊台控制器,把原来的数码管显示的T12焊台改造了一下,可以用T12  jbc210   jbc245烙铁头, TX1也可以插到此焊台上使用,就当作是T12,TX1的功率比T12可大多了,而且是大的马蹄头好像是8C(嫁接头),焊锂电池太好用了,瞬间就焊上了。  锂电池组外壳套件中保护板有点垃圾,检流电阻都节省了,大概看了一下,过流保护可能依靠mos的内阻上的压降反馈到芯片的,也打样了一块带被动均流的保护板,还是沉金的pcb,只是垃圾保护板上的端子与打样的板上尺寸不一样,无法移到新pcb上,也就凑合用套件的保护板了,反正水木仓也没多大电流,筒单发几个图

网友:
还是焊台实用。

网友A:
我好奇得是焊台面板字和图案是怎么弄上去的

网友:
好机器,好机器!做得真漂亮

网友:
野外实用,我一般带20A12伏铅酸电池,直通T12烙铁头,将就用

网友:
工具不多的不是好坛友,楼主应该把点焊机补上。

网友:
这么大功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好奇得是焊台面板字和图案是怎么弄上去的

字好弄,图的话可以复制别人的,自制的话也不会,好像要安装什么插件

网友:
漂亮!好高端的焊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好奇得是焊台面板字和图案是怎么弄上去的

pcb啊没看见嘉立创的客编都上去了,这作者也是2把刀,不知道把客编放到看不见的地方

楼主:
楼上的,这个焊台是9号大师作品,我打的原版PCB自己焊的,这个焊台小黄鱼上都霸屏了,你说作者是二把刀?面板是群里人分享的,打的铝基板,至于客编那是嘉立创所为,薅人家的羊毛也不能太理直气壮了吧?

网友:
这么好的屏幕,可以做个迷你示波器玩玩!

网友:
没看到什么关键字呀,这咋还上审了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字好弄,图的话可以复制别人的,自制的话也不会,好像要安装什么插件

不用,直接导入bmp图片就行了,活着导入jpg调节下。

TX1  8C我也在用,焊接电池铜牌,爽

网友:
电池锡焊到这水平是高手,烙铁也是牛

网友:
一直想搞个厉害的,现在看到我这个t12感觉就像玩具,936也不给力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楼上的,这个焊台是9号大师作品,我打的原版PCB自己焊的,这个焊台小黄鱼上都霸屏了,你说作者是二把刀?面 ...

请问楼主你的TX1烙铁手柄线用的多大线径的线?几芯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