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个网红多功能电动磨刀器,做工相当差!

楼主(2024-10-25):
PDD几元钱包邮来的,磨头都送了二十几个,简单地试了一下确实能把刀磨快,但是做工用料都非常粗糙,里面就一个电机,一个开关,有包装和生产厂家!

网友:
做工确实简单,就是让磨刀石转起来就行啊,也不需要用电路控制吧

网友:
这电动磨的刀刃会不会退火

网友A:
磨头是什么材质?

网友:
这做工也太简单了

网友:
磨头估计就是白陶。

网友B:
有点类似智商税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磨头是什么材质?

明显是陶瓷

网友:
磨刀看起来简单,然

网友:
视频直播的东西不可信啊

网友:
这个得两面分开磨吧?

网友:
还用电动。这个随便弄个磨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点类似智商税!

楼主说几块钱包邮,也就是最高9.9,也可能低于5块,要是只要两三块也不存在智商税了。。。老板全赚也就两三块钱

网友D:
磨刀还是买那种定角磨刀器好用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说几块钱包邮,也就是最高9.9,也可能低于5块,要是只要两三块也不存在智商税了。。。老板全赚也就两 ...

4.88包邮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磨刀还是买那种定角磨刀器好用吧?

它这个也是固定角度的!

网友:
固定角度,适用工具较少。最好是电磨,可做尖刃钝刃。

网友:
我爱小发明量产版

网友:
网红产品就不要买了,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吧,建议用两个锂电池,5C以上放电流的,串联改成无线式的,再加个调速的那就更好了。不过上面那个透明的亚克力限位夹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