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技嘉770T老主板,这几天开机网络连接有时候打叉,这是网卡坏了吗?

楼主(2024-10-25):
技嘉770T老主板,这几天开机网络连接有时候打叉,有时候可以连接,今天重启好几次都无法理解了,更新驱动也不行,现在插无线网卡先用着,大家帮看看怎么办。

网友:
估计是网络芯片或者相关电路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感觉是驱动问题,卸载驱动并重新下载完整驱动安装

网友:
无法启动,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了

楼主:
卸载驱动并重新下载安装3

网友:
插一个pcie网卡就可以了

网友:
重新装试下

网友A:
主板集成还是PCIe的网卡?如果是PCIe的网卡,那可以直接换,淘宝上挺容易买到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板集成还是PCIe的网卡?如果是PCIe的网卡,那可以直接换,淘宝上挺容易买到的. ...

集成的,现在更不行了,网络连接打叉,设备管理器里面都不显示网卡了

网友B:
有可能是光线、网线接触不好!家里的光纤之前电信的然后和猫连接的地方是用的冷连接的方法,经常出现问题。再就是网线接口是否插紧了,最后就是看一下驱动问题,到官网去找一下驱动重新安装试一下!

网友:
就是板载网卡硬件坏了,我一块技嘉780G的老板子,板载千兆网卡驱动都没问题,就是用网线连接路由器,网速协商老是失败,没法联网,后来插了块PCIe接口的千兆网卡解决,也就30来块钱的事,不用折腾了

网友:
估计是网卡坏了,换块PCIe网卡吧

网友:
感觉是网卡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是光线、网线接触不好!家里的光纤之前电信的然后和猫连接的地方是用的冷连接的方法,经常出现问题。 ...

跟光纤没关系,检查网线、水晶头触点是否氧化、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