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4线暴力风扇控制板第二版,增加了NTC测温模式和PD手动设置触发电压功能

楼主(2024-10-25):
上次做了个服务器风扇驱动控制板,搞完就吃灰了。最近闲着没事又搞了个第二版玩玩。
第一版风扇控制器 原理图大差不差,只是增加了NTC测温模式,跟PD手动设置触发电压功能。

第一版回忆杀。

pcb仿真图,整天对着焊台ptsd了,越做越像焊台。

背面接口信号

整体组装效果图

羊毛回来后开始焊接,都是0402件,焊的眼睛酸,过程没拍照。最终图

控制板

电源板,采用一颗ch224pd触发芯片,这个触发芯片不支持pps什么的,控制器电源分开设计,后边有时间可以搞个支持pps什么的触发芯片玩,也可以弄个sepic升降压模块搞上去,直接用电池供电。喜喜

整体组装效果图。很nice有木有^.^。

lvgl搭建个小界面玩。采用1.47寸 ips屏幕。172*320的像素。

点亮效果图,没灯棚,垃圾手机拍照一般般。实际这个屏幕显示效果比这个要好很多。

参数设置界面,太没思路了,就随便搭了一下。简单的可以设置,两个风扇的pwm占空比,分别控制。
温控的温度,高于设置温度,转盘亮红色LED灯,按照上边设置的占空比运行;低于设置温度,按照下边休眠占空比静音运转。
可以设置pd触发电压,ch224 ,支持5 9 12 15 20 几个档位。也就这样了,没pps,当前情况够用。可以设置分频系数,100K的时钟频率,输入分频系数,后边自动计算当前输出pwm频率。这样可以适应不同风扇的工作频率。

接了两个4028风扇,全速测试。
转盘显示两个转速屏幕太小显示25000太不协调,缩小了100倍,效果都是一样的。黄色框框里是当前温度℃。右上角标签显示转速跟占空比%数,下边显示电压,电流,功率。运行模式,运行时间。运行模式有:关off,开on,温控auto,三个模式。

听人劝改 成1krpm单位,简洁了不少

测试视频

4线暴力风扇控制器第三版,增加BTL及Type-C口升级固件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83893-1-1.html

网友A:
转速可以参考汽车发动机,x1000r/min,显示0~25

网友:
你这也没什么用处,纯是玩啊

网友B:
软路由可以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转速可以参考汽车发动机,x1000r/min,显示0~25

我咋没想到,好主意。嘻嘻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软路由可以用吗?

可以啊。壳子上开个方孔漏出屏幕编码器,有4个螺丝孔,可以打2.5的铜柱固定上设定好温度,不用管了。dong

网友:
东西不错,好玩

网友:
屏幕做的好漂亮,用哪款GUI做的呀

网友:
手工焊接的很漂亮

网友:
高端设计,高端产品
感谢分享哈

网友:
设计的很好看。

网友:
做的真不错!可惜我做不来

网友:
玩出了新高度,

网友:
这是玩的最高境界,玩出了设计新花样。

网友C:
卤煮真会玩,暴力风扇干啥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卤煮真会玩,暴力风扇干啥用的?

一开始打算给价值几个w的k3漏油器散热,后来越做越跑偏,然后想直接做成成品,随便哪里都能用。。。4线pwm调速 1khz~100kz的可调频率,测速,温控,在配个交互界面。。实际可以用在笔记本散热器,机箱内额外增加的散热塔,搞几个大直径的4线风扇,夏天做桌面风扇,,等等。都可以玩

网友:
高手呀,玩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