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请教两块硬盘为啥同一构造差距这么大,其中一个为啥写入速度比读取速度快??

楼主(2024-10-25):
最近入手了两块长城固态硬盘,一个是金属外壳的长城GT6  512G,一个是之前买的塑料外壳的长城GW600  512G。两块硬盘都装在我的老笔记本上(H55主板,I3M380CPU,4G DDR3内存平台)进行了测试,测试结果看图片。有几点疑惑

网友:
你这速度也没跑起来啊 你插sata3g上了

网友A:
你要开ahci模式,ide模式不适合固态硬盘。

网友:
3L说的是对的,而且IDE模式不能TRIM。

网友:
2楼说到点上了。。。咱搞测试先弄个没瓶颈的测试平台吧

网友:
分数不正常,好好弄一下再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开ahci模式,ide模式不适合固态硬盘。

另外请教一下,第一块GT6的硬盘为啥读取速度比写入还慢?这个帖子我开始写了好多字,后来审核时居然都没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开ahci模式,ide模式不适合固态硬盘。

从现在的测试数据看,您觉得哪块硬盘性能更好些?如果是这两块二选一的话。

网友:
BIOS设置SATA未AHCI模式后再测吧,性能会提高很多

网友:
这速度是没跑起来还是就这?

网友:
SATA2 很旧的电脑吧,这样测不到最佳状态,比较不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从现在的测试数据看,您觉得哪块硬盘性能更好些?如果是这两块二选一的话。 ...

你这个测试数据没有意义,先换模式再测试。要不ssd根本无法跑起来并且很快就会挂掉(无法tri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