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20240721-0725买旧硬盘盒,帮坛友修雷丁车60V充电器,收音机壳子做容量测试...

楼主(2024-10-25):
20240721 周日 阴天
    早7点起,吃饭上班,来了正好有个女的等我修电扇,是美的的遥控电扇,不转,
    找了半天找不到个正经修电器的,拆开测那一排插针,
    这电机是全密封的,不露铁芯,网售60-70,不便宜,
    测黑线跟其他不通,判断电机坏,这种电扇400多呢,让她去买电机,
    结果真按我说的买了个短轴的轴承电机回来,挪摇头电机,
    又搭一个旋转3挡开关陪钮,一个7x10的小开关(当摇头)两套M4螺母终于修好了,
    改成纯机械的了,最后收20¥,本来小王跟我聊着,这电机或许有救,
    结果,修完算完帐,问我这电机你还有用不?我能怎么说啊?
    我不能跟医院学,你噶下来个坏腰子,生孩子顺下来的紫河车啥的,用不上也不能让你拿走不是?
    最终,只能说,嗐,反正扔下就扔下,愿拿走就拿走,放这也就锯点铝线,最终,电机还拿走了。
    此后无活,玩,快递送来我买的2代300G的豆沙4.59¥。
    刚刚房东打电话,要过来签合同,2024年7月21日11:34:48
    头12点房东来,拿来个合同让我签字,说是管得严了,要求必须得有这个,走走形式。
    我也没细看,随便签了就完了,2024年7月21日12:05:36
    临走,快递送来我9¥买的一个2.5的硬盘盒,脏兮兮的白色盒子,USB3的口,配的C线,
    没法用,线也脏兮兮的,清理刷洗后,大体正常,

    找了一根自己的USB3的线,装上硬盘,回家试试。盒子大体没事。
    今天真闷热,很受罪,中午回家,怕下雨,将车子放在车库,
    又将买的一口袋面给弄上楼,热惨了,开空调一个小时都没凉快下来,
    整个中午都在开空调,太受罪。下午4点来,还是无活,玩。
    又测试昨天拿回去的320G的希捷薄盘,这块硬盘也是坛友所赠,本来没事,
    自从有一次删除一个HD视频《
变刚4》后,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,删除东西删不掉,
    拷进去的东西再通电就没了,或者删不掉的那地方就像一个百慕大三角,
    这个地方写入不了,也不能拔除,就像是个坏道,但是怎么扫怎么修都是完美无坏道,还是不行,
   甚至使用CHKDSK恢复,包括傲梅自带的同样功能界面的扫描并修复坏道程序处理,
    也修复了很多逻辑错误,但是没用,它就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
    本来这个盘从最初那坛友给拷满的HD电影和外国科幻剧之类,
    到后来为了减少损失,装了大量MP3,可这MP3也存储出问题,真没法了,
    所以这两天才拿来门市处理,最终看来是没治,扫起来完美的硬盘,就是不能正常使用,
    好在现在320G的硬盘比500G的还不值钱,嗐,就别让它受罪了,启用个500G的算了。数据无价嘛。
    每次用分区助手进行硬盘修复,但是拷贝进去东西,还就是不行,

    有不能读取的,有不能拖动的,然后再修复又找到毛病再修复,还是有毛病,
    唉,只好暂时报废,扔一边吧。2024年7月21日17:42:58
-------------------
20240722 周一 先大雨后晴天
    早上下雨甚至是雷阵雨,比较大,6点半起了,后来吃饭9点上班,
    倒是有人修个万年历,不过,不好治,按键不管用,还不是按键和线的事,
    好像程序出问题了,只有复位管用,电池也不行了,除了复位管用。
    没法子只好装上,等人家来了再说。
    后来快递送来两个包裹,一个是3¥3件,包括脸盘挂墙勾,撇汤勺,一次性毛巾。
    再就是一斤瓜子。8.88¥ 2024年7月22日10:29:16
    中午12点快D送来我4.99¥买的第二个黄白双色射灯。还带个3挡开关,
    效果跟上次到的那个7¥多的几乎没区别。都是45芯片的灯都10W左右。2024年7月22日12:25:55
    下午4点来,无活,玩,快递送来3瓶花露水4.99¥
    还有坛友回家避暑从保定发来的60V充电器一个。2024年7月22日17:36:23
    没事给哥们修这个60v充电器,真不愿意管啊,太麻烦了,拆装都很麻烦,
    底盖上一圈最小的内六角。拆开,里边5个螺丝,

    两个票据夹一样的张力钢夹持片,分别固定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功率件,
    还得把3个防水线插座的9个螺丝(中号内六角)拆下,红黑粗线螺丝拆下,
    外壳不能带任何东西才能拆下,最终查到小板子上输出整流给风扇供电的肖特吉二极管B1100击穿,
    希望是他的事,花了2.9¥买了10个0.19x10+1运费=2.9,等着件吧。2024年7月22日19:17:53天黑归
------------------
20240723 周二 晴天
    早 6点半起,吃饭上班,来了,前天那修电扇的女的,又来修一个网购的电扇,
    这个就是普通电扇,也是电机坏,让她自己买个电机回来,我给换上,
    最后,她扫码没问价,默认给了20¥,也不错,反正电机横竖落不下,都拿走,
    上次等于是亏了,这次,多给点也正常。
    2024年7月23日10:18:13
    后来快递送来我买的一包瓜子6.32¥,一个8.8¥买的电池容量测试板子,
    这种小板子,是当年我27块钱买的,做成830表外观,
    这次,是有个收音机壳子,打算用上,所以才买的,
    这款测试锂电默认2.5V,倒是可以从0.1-12V分别通过俩钮加减选择,比较灵活,但是比较麻烦,
    用一上午时间,将板子按在收音机壳子里边,去掉接口座将送的2个7.5的电阻组合起来,
    用2DIP开关切换组合,外挂一个收音机自带的常亮的3x5730LED铝板,总电流好像是1.1A多点。
    不知道是它显示不对,还是开关和线上损耗大所致,

    又给板子嫁接了一个安卓口小板子,方便使用充电器供电,
    一个康柏笔记本的小风扇,正好按在喇叭孔上合适,一切都正常完美组合起来,很好,
    组装测试,发现电阻热没法散热,只好又在后盖开孔若干,
    中午回家2024年7月23日12:38:15
    下午4点来,无活,玩,继续研究,打孔,测试俩电池还行,
    后来又拆了这个收音机的板子,和坏18560充电器的板子,以及一个声光控灯口的板子,拆了点件。
    将一个12V风扇坏了的电路拆了件,线圈拆出点铜线,一下午就过去了。开机,创作。
    下午快递送来我买的半米USB3.0线2.76¥。2024年7月23日19:06:00
--------------
20240724 周三 阴天
    早7点半起,8点半来门市,一上午还是无活,玩,纯玩,无聊。2024年7月24日10:51:20
    刚刚,快递送来我买的C口充电的9V电池,很轻,只有17G,7.58¥原价11.58¥便宜4¥呢,
    收到先给万用表上用。2024年7月24日12:10:21
    下午因为下雨,不去了,在家忍了,2024年7月24日20:08:08
-----------------
20240725 周四 雨
    今天一天下雨,断断续续,反正也没活,不去了,整个在家玩了一天,2024年7月26日00:09:40

网友:
更新,请继续!

网友A:
合同可不能不看就签

网友B:
正经修电器,还有不正经的?

网友C:
敢问楼主,那种电池容量测量仪好一点,百元以下。我买了一个像万用表似的那种,是指针的,也不用电,一个大表头,下面一个开关,两个表笔,每根表笔是两根线,说明书上说,要是测量电池电压,就直接用表笔测,要是测量电池内阻,就把中间那个按钮按下去,指针越偏向右边,就说明电池质量越好。表盘上用绿红黄绿四种颜色来判断电池是否正常,是否还值得使用。今天下午,修一个网上那种最便宜的蓝牙收款音箱,客户说开机一两分钟就不停提示电量低,好像也充不进去电,然后就自动关机。我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正常,开机确实如客户所述,然后我就用我的这个容量测试仪试了一下,他的电池测量内阻表针只是微微动一下,而我换了一个电池,测内阻表针一下就往右快到边了,说明我这个电池正常。然后装在那个蓝牙音响上,机子没有提示电池电量低的报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敢问楼主,那种电池容量测量仪好一点,百元以下。我买了一个像万用表似的那种,是指针的,也不用电,一个大 ...

是类似这样的吧?这种是通过对电池定量放电来检测电池内阻的,就如同现在的47表甚至数字表自带的所谓1.5和9V测试功能,以及马云家卖的那种可以卡各种电池的测试仪,(最近好像快抖上也有人卖了)其实道理都一样,就是先测端电压空载,然后,按电池容量,提供一个放电回路,以验证电池在带载情况下压降多少,反正内阻小的电压下降幅度也小。这玩意只能粗略判断其是否落后,并不能测实际容量和真实内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经修电器,还有不正经的?

有不正经的,号称拿电笔修电锅电器的,测哪哪亮,然后没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合同可不能不看就签

嗐,随它去吧,

网友:
好久不见老兄的大作了,,,还以为老兄到别处高飞啦,,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类似这样的吧?这种是通过对电池定量放电来检测电池内阻的,就如同现在的47表甚至数字表自带的所谓1.5 ...

是的,和这个类似,但是没有这个大。

网友:
感觉老张快递挺多的!

网友:
那个测电池容量的板子看着不错,DIY完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