挂载群晖存储空间的硬盘到飞牛系统(群晖迁移到飞牛)

楼主(2024-10-25):
一、背景
需求是黑群晖迁移到飞牛系统。飞牛和群晖都是Linux系统,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将群晖的硬盘挂载到飞牛系统进行读写,那么就不用准备备用硬盘进行备份了。仔细摸索了一番,还真让我找到了方法,具体内容如下。

二、硬盘详情和文件结构对比
1、硬盘详情
群晖存储空间的硬盘(以下简称群晖硬盘)为单块硬盘,basic模式,btrfs格式,在群晖系统的时候显示为“存储空间2”,里面有一个共享文件夹“DSM备份”如图。

2、挂载硬盘前飞牛系统文件结构

3、挂载硬盘后飞牛系统文件结构
多了一个文件夹“DSM备份”所在位置为“存储空间5”,但设置-存储空间管理里面并没有“存储空间5”。

三、挂载步骤
进入ssh的命令行界面和切换到root模式直接跳过,不会的自己上网搜“cmd连接到ssh”。

1、查看已经挂载的设备和映射的设备信息

df -h #查看已经挂载的设备
ll /dev/mapper #查看mapper目录(存储空间映射目录)的设备信息
观察,可得三个"trim_xxxxx_xxxx"就是三块存储空间。剩下2个vg2-xxxx应该就是群晖的存储空间,只是没挂载。因为在群晖的时候叫存储空间2,所以应该就是vg2-volume_2。

2、把存储空间挂载成飞牛的目录结构
飞牛的目录结构为/vol2/1000/下载,含义如图

mkdir /vol5 #创建vol5文件夹给设备可以挂载。后面跟的数字不能是原来就有的。
mount /dev/mapper/<vg2-volume_2> /vol5 #挂载群晖硬盘的存储空间到/vol5文件夹,这一步是最重要的,每个人都不同,你需要改成你对应的内容。
ll /vol5/ #查看一下群晖硬盘里面有什么。
mkdir /vol5/1000 #创建用户文件夹。
mv /vol5/DSM备份/ /vol5/1000/ #移动“DSM备份”文件夹到1000的文件夹里面,构成飞牛的目录结构/vol5/1000/DSM备份。
那么就顺利挂载到飞牛系统里面啦,就可以在网页端操作了。

四、卸载硬盘
当你复制完你的硬盘数据,需要卸载才能用飞牛系统建立这块硬盘的存储空间。

lsof /vol5 #查看占用的进程的pid
kill -9 <pid> #杀进程。如果不做,下一步会提示“umount: /vol5: target is busy.”等字样
umount /vol5/ #卸载硬盘
rm -r /vol5 #删除挂载目录

五、猜测
以下为个人猜测内容,未经过实践:
1、btrfs和ext4格式都支持的可能性特别大,只要是Linux的硬盘格式应该都可以。
2、组raid应该也能识别,但不确定概率有多少。
3、群晖shr的raid应该不行。

网友:
NAS容量足够,还没考虑过这种。
我是几台NAS都在一个局域网下,用威联通挂载其他NAS,然后再进行同步,几TB的数据也很快就同步好了。

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哈
俺的nas都是unraid系统的。
白裙太贵,黑群又总是所有盘一起转。
不知道肥牛是啥策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哈
俺的nas都是unraid系统的。
白裙太贵,黑群又总是所有盘一起转。

飞牛,系统盘不能休眠,其它数据盘可以休眠

网友:
有空也弄个飞牛玩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哈
俺的nas都是unraid系统的。
白裙太贵,黑群又总是所有盘一起转。

1、系统盘不能休眠,其他盘可以休眠(如果docker映射该盘,不能休眠)。
2、只要有访问(登录网页,app连接等),其他盘一起启动,并不是访问啥盘就启动啥盘。

现在我是n100的机子,挂载了1块ssd,4块hdd(上面截图有)。
功耗情况是这样:
情况1:只有ssd,没有hdd,待机功耗13瓦,满载功耗没测。
情况2:全硬盘,待机并且休眠4块hdd硬盘功耗17瓦左右(就是说每块hdd待机需要1瓦保持状态),硬盘不休眠待机功耗36瓦左右。

网友:
现在用的老笔记本做的黑群晖,目前够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哈
俺的nas都是unraid系统的。
白裙太贵,黑群又总是所有盘一起转。

白的也是所有一起转

网友(2024-12-04):
想要试!但没成功,我想把以前自己的黑群的硬盘直接在飞牛上当储存空间,但好像不行!有些难

网友:
要是我,我会老老实实的复制,不会拿自己的数据实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哈
俺的nas都是unraid系统的。
白裙太贵,黑群又总是所有盘一起转。

白裙一样的,群晖系统关系,和黑白无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哈
俺的nas都是unraid系统的。
白裙太贵,黑群又总是所有盘一起转。

飞牛是国产新出的开源na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飞牛,系统盘不能休眠,其它数据盘可以休眠

我就是这个原因才转的飞牛

网友C:
用什么配置装飞牛比较合适?

网友(2025-02-11):
引用 网友C:
用什么配置装飞牛比较合适?

手里有的老旧电脑都可以,
用着好再正式配一套。

网友:
飞牛能不能挂摄像头。。。当录像机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