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示波器] 优利德UTD2062CEL示波器电源板不启动故障

楼主(2024-10-26):
平时普源DS1102E示波器做主力,这个优利德UTD2061CEL示波器放一旁吃灰,刚入手时只是偶尔不启动,换了电源按键好像没问题了,近期修焊机又拿出这示波器结果不启动现象严重了。每次按下无反应,断开按键延时2秒能亮一秒按键灯,在灯没熄灭时赶紧按下电源键就能正常启动。以为还是按键问题又换一个人按键,故障依旧。拆开检查确定是电源板故障,找了个近似电路图参考。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电容等元件,没发现明显异常,电源管理芯片TOP245YN,搜资料案例说是这芯片故障率比较高,一般坏了都是完全不工作,或是炸芯片。这里是电源滤波后的电压降到某个值后芯片启动工作,估计是启动脚内部电路异常导致,随即网够一片等收货,快递到后换上电源板正常输出,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这芯片坏的很多  而边上一个大二极管也是容易坏

网友A:
以前修TOP系列芯片都买大几号的带换biru245用246甚至248代替,买二手拆机的,价格都一样的,为什么不用大的呢。

网友:
同为优利德表示瑟瑟发抖中,怕遇上没楼主这技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修TOP系列芯片都买大几号的带换biru245用246甚至248代替,买二手拆机的,价格都一样的,为什么不用大的 ...

因为没想那么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前修TOP系列芯片都买大几号的带换biru245用246甚至248代替,买二手拆机的,价格都一样的,为什么不用大的 ...

why?因为我是第一次换这个芯片

网友:
很羡慕有示波器,我只是想增加知识,了解一下。

网友B:
你好!发现原来是修理电焊机高手,我有问题请教:

闲鱼收了一台凌阳ZX7-315单板故障杂牌焊机,到手发现炸管严重,4个25T120炸的面目全非,并且控制部分的电阻电容都损坏。买了2手拆机40t120,先把电阻这些小零件都换上,由于没有示波器,断强电,开机正常,再换上4个拆机件,小心翼翼开机,还算好。没有再炸管。测输出空载电压67v(标签59v)。

自此就没有继续了,手上没有焊把线。第一次接触逆变焊机。

请问,这种情况接焊把线能否试机。测试时输出电流需要调多大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!发现原来是修理电焊机高手,我有问题请教:

闲鱼收了一台凌阳ZX7-315单板故障杂牌焊机,到手发现炸 ...

业余玩玩,不算高手。
最好找一份图纸,近似的也行,检查一下焊机反馈回路,没异常就电源线串100到200瓦白炽灯点焊试试。有示波器就能看到点焊时波形脉宽收窄,基本就没问题了。我比较依赖示波器,也保险。修完的焊机基本不会二次炸管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业余玩玩,不算高手。
最好找一份图纸,近似的也行,检查一下焊机反馈回路,没异常就电源线串100到200瓦 ...

谢谢指导,改天试试。有问题再来请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