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格立高(GLG-518)便携式电动果汁机,再修单车喇叭灯

楼主(2024-10-26):
继上个帖子--
拆修单车喇叭灯(OR-DR33)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 ... 4822&fromuid=473544
之后,该喇叭灯又出问题了。
具体是这样的,当时修好后一直没交付给朋友使用,前天约朋友一起骑车时,把喇叭灯捎过去,准备给他说一下使用注意事项,结果一试,喇叭不响,灯也不亮。有点丢脸了。因为电池鼓过包,所以怀疑自放电厉害,决定充一晚上再说,昨晚又见面,说充不上电,让我再查查原因,并且又多出一个活,就是这个电动果汁机,说是不能用也让看看。今晚抽空查了一下,发现果汁机并没有问题,是不会使用的缘故,所以,果汁机只拆不用修。又查喇叭灯,发现电路存在漏电,电池饿死了,把电池激活,又逐个查漏电元件,费了一番功夫。

下边边看照片边说话

果汁机就是这个样子

品牌

底部有参数

扫码查看使用方法

电气参数

安卓口充电

杯身不拧紧闪红灯警示

杯身拧紧后闪白灯表示可以使用

杯身拧紧后,长按开关3秒机器才开始工作,就是这简单的程序,对于不懂电气的人就算是很复杂了,所以,朋友以为果汁机坏了,其实是他不会用,首先杯身没拧紧就试,其次,他只短按开关,所以机器不可能工作。最后教会他按程序操作,此机器就这样交工了。

虽然不坏,也不能就这样交工,得拆开让朋友们饱饱眼福才好,拆!

侧面还有提示

底部4个胶塞先取下

再取下4颗螺丝

底盖打开

电池没固定

就靠底盖压着电池

电路板是卡槽固定

杯身拧紧检测开关,就是一个微动开关,不拆了

电机固定支架

隐约可以看到是碳刷的

旋转刀跟电机轴是过盈连接,不好拆下电机,不拆电机了,都懂,不看也罢

电路板,充电用安卓口

无字单片机

4056充电芯片和3V稳压块

背面无元件

掀开杯身密封圈

下边隐藏着检测开关

试试充电

600多MA,估计是1A充电流,因为电池半电,所以不到1A

充电时亮红灯

充满基本无电流了

充满亮白灯,至此,果汁机拆机完毕

下边再修喇叭灯,原以为是电池自放电,为了严谨点,还是测量一下吧。看来是冤枉电池了,原来是电路板漏电

把灯和喇叭及电池和开关都去掉

只剩裸板,用可调电源好操作

裸板仍然漏电

按下图顺序拆机检查,发现是最不可能想像得到的MOS管漏电。

最先怀疑是电源滤波电容,取下排除

根据电路走向,把升压电感取下,测试不漏电了

嫌疑点确定在喇叭推动部分,先拆单机过来的驱动电阻,好小好小。不是它的问题,又拆MOS管G极到地电阻104,仍然不是它的问题,最终只能是MOS管A2SHB了,测试就是DS漏电了。最没有怀疑它,最终却真是它,出乎预料。

手头没有A2SHB型号的MOS管,用A29T代替,把拆下的元件全部还原,(好难好难哟,小电阻跟芝麻一样小,用T12刀头,)测试一切正常,彻底修复了!

还原装壳过程略过

全贴完,谢谢关注!

网友:
有旋转刀头的机子,盖子拧紧是保护设置,免得有人不小心按动开关造成伤害。

网友:
没想到这种电机可以48w,单节电池压力山大

网友:
榨汁机不会用的话,用不了几回

网友:
哗,工作电流是13A。

网友:
搅拌机防水不好做,得找耐磨密封圈。自行车喇叭压电换能片,小心触电。

网友:
拆果汁机和修喇叭灯的内容都都很好,如果能够分开成两个独立帖子发就更好,一来可以增加活跃论坛,二来可以方便大家挣工分

网友:
看着这个果汁机估计用不了多久,不过这种产品使用场景也不多

网友:
技术不 错,单板漏电故障不容易排查

网友:
用电池的榨汁机,这电机转速真有那么高啊

网友:
有个类似的,力道有点小

网友:
老大,应该测量一下电机工作时候的电流,真想象不出来这小东西能有十多安培的电流
我翻到最后都没看到测量电流

网友:
啦叭灯是大意了,要不就师傅这手艺,那能修第二趟。

网友:
这种果汁机没啥用,打个西瓜汁的功率,整个苹果啥的就不行了。
这喇叭灯MOS管漏电确实料不到。

网友:
MOS管漏电,这还是头一次见到。

网友:
楼主手艺好,找到故障点解决问题才是高手,楼主是高手。

网友:
传说中的管子软击穿,这个倒是很少遇到,大多是MLCC漏电。

网友:
这个外壳是不是和带螺丝柱塑料件分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