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红米note4X手机魔改电池

楼主(2024-10-26):
2017年初抢的第一波手机红米note4X,至今7年有余,手机已经当做备机用了(导航、工作交手机备查)
前几天交手机前正常,下班领手机时屏幕突然就翘起来了,一看电池鼓得老高

电池写的寿命5年,已经算寿终正寝,某宝杂牌电池没意思,品牌电池也不好买了,于是想到网友说的魔改电池

翻出压箱底的电池,能塞进去的就行,就这个

说干就干,拆

移花接木,把鼓包电池包移植,问题最大的是没有点焊机,不锈钢焊接太难了,还好在厕所找到洁厕剂才勉强搞定

成功开机,欧耶

加固电池,热熔胶好用

形态正常

第一次充电容量太搞笑了,电池都是4000mah标称容量,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放太久充电只有1100mah,先循环几次试试

楼主:
魔改电池由风险,大家切勿模仿。
焊接和绝缘一定要做好,剪刀也不能正负极一起剪段····,电池没搞好就是一个小炸弹

网友:
厉害了~现在都是换电池,不换手机了吗?

网友:
焊这个东西考验技术和眼神

网友:
手艺不错,现在内置电池只要尺寸合适都能改

网友:
有几台闲置的,电池都不太行了,偶尔用一次,也不想改了

网友:
改的不错,胆大心细

网友:
有靠谱电池货源移植电芯太划算

网友:
好在保护板没锁,换电芯能继续用,有的快充手机保护板有锁。Android7版本最好,升降级容易。安卓14最坑,升级很快,降级有防回退,旧版应用打不开。

网友:
备用机,无所谓,能开机就行了呗

网友:
625,还是可以用用的。十核的是MTK X20

网友:
速度还可以,刷视频,看电子书,都行。
我的4X也是电池鼓了,现在是拆了电池,外接充电线使用,电量永远是50%。
打算和楼主一样,但是外接2节并联的21700电池。
不知道电量会怎么显示,毕竟一个是4.35,一个是4.2。
充电准备外接充电。

网友:
外接几个18650 ,没电了直接换电池,重回当年可换电池的手机,完全体无限续航。

网友:
我 的想法也是外接几个18650电池盒,装上三颗18650电池,无限待机。3400MA一颗的容量,装上3颗。

网友:
手艺不 错,焊接电池要注意安全

网友:
早就这么干了,选体积小一点的软包锂电,替换上去更方便。

网友:
手法真好
容量不至于衰减那么多吧,多循环几次看看

网友:
不错,手中的旧货又利用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