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日立电动工具充电器拆解(HIKOKI UC18YKSL)丝印721031芯片求助

楼主(2024-10-26):
日立高壹电动扳手充电器,新的插电后就炸了,原来里面角落电路板断了,有个6脚IC不知是什么型号,它的上层塑料已经分离炸开了只有丝印72 10 31,有没有老师能了解这个6脚IC的?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用3842那种五线万能模块或者2263 2273改吧。。。
日系的芯片少见,用得太少买不到。。。

网友:
买个新的充电器吧。自己修还麻烦

网友:
用万能电源模块改下试试

网友:
六个脚位跑一下线路,应该能找到对应的集成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