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一个防拆措施做到极致的公牛GN-602插线板,这种螺丝不知道怎么拧进去的

楼主(2024-10-26):
拆一个防拆措施做到极致的公牛GN-602插线板,电源线被我剪了用到联创暖风机上了,这货完全不给拆啊,直接上麻花钻了。这种螺丝不知道怎么拧进去的?

网友A:
它是如何拧进去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它是如何拧进去的?

我也想知道啊

网友:
有年头了 用料还是不错的,比那种薄铜片(铁片)的靠谱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它是如何拧进去的?

外凸的螺丝,以前估计拆过。磨平了而已。

网友:
外凸的螺丝,或者米字。。。。。。。以前估计拆过。磨平了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外凸的螺丝,以前估计拆过。磨平了而已。

还真没拆过,塑料堵头都是完整的,螺丝也是平的 倒模纹都在

网友:
这种是普通螺丝,弄好拿电钻打掉的吧。
某家居当年还有直接压进去的铝铆接螺丝。。。
有段时间某牛还有超声波无螺丝的款式

现在主流还是异形螺丝

网友:
直接压进去的。不需要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它是如何拧进去的?

类似这种结构

网友:
不让你拆啊

网友:
母牛的核心科技各种奇怪螺丝

网友:
加热按进去的

网友:
怀疑是热压进去的,就是不让拆卸.

网友:
难怪不让拆,里面就是这样子啊,对不起它的价格

网友:
公牛的做工和价格有点差距,

网友:
用过他家产品,其实做工有点对不起价格

网友:
应该就是这样,螺丝拧进去后,再拧螺丝头就会断掉,防拆的,厂家就是不让你拆的那种

网友:
这种还是很坑人的,没办法维修

网友:
中间有细的自断防拆螺丝,上层拧紧扭断脱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