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前田电动螺丝刀拆解

楼主(2024-10-26):
小黄鱼89买的简装,看的外观像是同鼎3705A同模具,价格稍微便宜点就入手了。担心不是金属齿轮到家就拆了。简单试了下同轴度还不错。扭矩的话是0.1-5NM

拆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

PCB写着大大的3705,这个就同鼎3705贴牌无疑了

单片机磨掉了,看不出型号

充电ic是tp4056

金属齿轮组

电池查了下是15c倍率的宇恒

话说我想换成3c的亿纬35V行不行,不知道能不能带动。

网友A:
看起来不错,15C的电池内阻怎么跟我坑多多上撸的10C的电池内阻差不多呢?我这平均都12多mR。

网友:
有2000ma没必要换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不错,15C的电池内阻怎么跟我坑多多上撸的10C的电池内阻差不多呢?我这平均都12多mR。 ...

只在小黄鱼平台查到这个电池,卖家标30A的。我现在手里的电池3500mah3C的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这个品牌似乎没有见过。

网友:
3500mAh的这个内阻有点大,不适合长时间工作

网友:
PCB板做工不错,金属齿轮,好评!

网友:
价格再低点就好了

网友:
金属齿轮可以啊

网友:
电动螺丝刀看着不 错,价格不算贵

网友:
关键看扭矩,螺丝拆不下来里面组的再好也没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在小黄鱼平台查到这个电池,卖家标30A的。我现在手里的电池3500mah3C的不知道行不行 ...

3500ma 3C也就是10.5A放电流,我觉得可以,你可以试下,用相同的木头自攻螺丝,扭力开到最大,用个电池对比下看能拧多深,如果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不用考虑长时间使用大电流会不会对电池有影响,日常谁用电动螺丝刀长时间大扭力不停的拧。

网友:
做工很不错啊

网友:
这个是电子刹车吗

网友:
金属齿轮,还不错啊

网友:
感觉它还可以。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,价格再低点就好了

网友:
能调扭矩、金属齿轮的都是好货,这价也不便宜啦

网友:
价格是不便宜了,好评是金属齿轮。

网友:
做得好精致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