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sony索尼IFC-C707钟控收音机

楼主(2024-10-26):
鱼上买的15一个,接线5V-9V都可以用,12v没试过,买了好几个,有几个改成锂电,然后所有的温度貌似都不正常,绝大部分显示Lo也就是温度下限,有一个显示HI温度上限,但是没看到主板上有热敏电阻测温元件呀。

底部两颗螺丝拆掉,自带3.5mm音频输入线。有一颗螺丝锈蚀了不知道怎么拆,头疼。

背面8颗螺丝拆掉,电源线天线都被剪掉了。AM天线座上也有一颗螺丝锈蚀,这个天线座螺丝是金属底座,更头疼不好拆,如果是塑料的大不了电烙铁烫一下破坏拆,这个螺丝座是金属的咋整?

可以把内胆拿出来了。

左边那个是压电发声片,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热敏电阻测温的。

一共四块PCB电路板,没找到热敏电阻,兄弟们指点一下。

天线有三根线,测了一下FM接黑色的效果最好

这个芯片看不清

主控是NEC 的D78F0483

音频功放是UTC8227
支持2.5W*2的功率,原机自带喇叭是索尼8欧1.5w
的,换了个4欧3w的也能用。

蜂鸣器

两块大一点的PCB链接座

2032电池座,断电保存时间的

晶振

应该是美版的

楼主:
有一个液晶是坏的。

液晶背光两颗蓝色LED,论坛有个老哥改成白色的

按键板预留的两个按键,这个膜具应该和ICF-C717带时间投影的相同。内部空间正好可以放锂电电池和充电小板。

网友A:
这里是不是热敏电阻

网友B:
淘个液晶屏,修修还能战

网友C:
请教按键无效,收音机无法关闭是什么故障?该如何修理?谢谢。。。

网友D:
这种太老了,我很多年前买的GE和飞利浦的都已经是数码管了,夜间微亮看时间很方便很舒服。

网友:
这个收藏价值还是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按键无效,收音机无法关闭是什么故障?该如何修理?谢谢。。。

我手上好几个,拼着用,这种我都是替换法,按键不灵你试一试拆开喷点WD40之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是不是热敏电阻

我也猜是这个,但是PCB上的标识是X801,百度了一下说是晶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淘个液晶屏,修修还能战

手上好几个,拼拼四五个还是能正常用的,这个液晶坏了就当备件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种太老了,我很多年前买的GE和飞利浦的都已经是数码管了,夜间微亮看时间很方便很舒服。 ...

还好吧,应该是09年的,飞利浦的那个我也淘了好几个,确实不错,数码产品买新不买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种太老了,我很多年前买的GE和飞利浦的都已经是数码管了,夜间微亮看时间很方便很舒服。 ...

GE是什么牌子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是不是热敏电阻

好像是晶振

网友:
都是有故障的?买那么多是想拼出一部好的?

网友:
这个是车机吗?看起来有年头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E是什么牌子?

美帝的 通用

网友:
这个正宗的SONY,见识了,感谢分享

网友E:
这个挺好,翻了翻咸鱼没找到楼主这么便宜的

网友:
看起来用料还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挺好,翻了翻咸鱼没找到楼主这么便宜的

同一批卖完了估计,有个卖118的其实就是这种接线维修了一下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