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更换神舟笔记本键盘

楼主(2024-10-26):
笔记本好久没用了,最近dqr和tb三个键,四个键不管用了。然后冒冒失失的瞎倒腾,偶尔管用,但是又不管用了。于是网上买了一个旧键盘。50块钱。当旧键盘回来的时候,开始对这个坏键盘开始。死亡是救治。拆下来东瞧瞧,西看看。也不怕弄坏,反正死马当活马医。谁知道就在排线的位置按压这个地方的时候,这个键盘居然好了。原来死马当活马医。真的还是有作用的。那算了,新买的键盘就在那里备用吧,还继续用这个以前的坏键盘。

网友A:
50块买了个二手的,我咋感觉有点贵呢?

二○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老thinkpad开机键盘报错,拆下排线重新安装后好了

网友:
看来是排线接触不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0块买了个二手的,我咋感觉有点贵呢?

确实贵,可是没更低的了

楼主:
国产货就是不抗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国产货就是不抗造。

说的好像歪国的不坏一样

网友:
我的大船本也是键盘坏了,没报错,一直外接键盘服役

网友:
舟笔还在吗

网友:
不常用的话,外接键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排线接触不良,浪费50大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还算方便替换的,thinkpad x1c有一款是在键盘上打了几十个螺丝,要换键盘的话简直要疯掉。。。

网友:
使用软排线的电子产品比较麻烦,替换找不到,焊接特别难

网友:
恭喜LZ买了一个备件,电脑可不能用的比键盘先坏哦

网友:
没看到我的本受潮了开机冒烟扔了。

网友B:
按压哪里好了呢

网友C:
最后是怎么固定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压哪里好了呢

红色的圈圈标注的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后是怎么固定的呢?

就是按了一下,最后也没固定,反正估计这一下能顶上一两年吧,不灵的时候再去按一下。如果按按都不灵的时候,就得把那个一次性塑料件撬开,估计里边的双面胶换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:
旧键盘买贵了,买新的也就二十来块

网友:
50块有点贵